700级直升机电机哪种好,求推荐?

楼主(2015-03-07):
电直大神们,求推荐一款700级直升机电机

网友:
新手就用亚拓原厂800mx就行省电

网友:
800MX 4525 4530 都行 ! 800MX 120A电调就够

网友:
上联;700级灰机那家强?求下联:;;

网友:
我只知道贵的好

网友A:
用杨格改装在JR机上面的那个电机,效率最高,和发热不大,是KDE的改装配件的,但好像现在不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杨格改装在JR机上面的那个电机,效率最高,和发热不大,是KDE的改装配件的,但好像现在不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