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h33d 一共几个版本?

楼主(2015-03-08):
听说走背插,拍线,cgu 有v1  v2

网友:
1.背插 ,刚出测试的时候,后期的云台可改背插
2.精灵版,不带CGU的,带一抗干扰板,可直接连精灵
3.标准版,带CGU,适合NAZA 等飞控使用的一款。

有段时间不关注了,不对的话请补充....

网友:
云台能单独用么?

网友A:
第一批瑞士电机打死不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批瑞士电机打死不歪头

您意思是最老款最好,但是现在不可能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意思是最老款最好,但是现在不可能买到

网友B:
除了背插与USB插的新老之分。V1 V2版我都有,两个版可以互换主板【就是黑狗后面背着的那篇黑色主板】,V2是优化主板省了1/3的元器件后功能不变。上挂架有塑料与铝合金CNC的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背插与USB插的新老之分。V1 V2版我都有,两个版可以互换主板【就是黑狗后面背着的那篇黑色主板】,V2是 ...

以前好像cnc的现在都塑料了。对吧我是双11的dji说是新款

网友C:
瑞士电机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瑞士电机的好

可以买不到,我的云台今天到了做工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