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方便实用的刮刀

楼主(2015-03-08):
      钳工刮刀是用滚铬15通过锻打磨平淬火回火精磨这些工序才能使用的,热处理火候掌握很重要,火大脆性大容易产生毛纹,火小软刮不动,介绍需要刮削的模友一个好选择,白钢车刀3X20X200,只要把白钢刀顶端成圆弧形,圆弧根据需要磨大小,精刮圆弧略大,粗刮刀略平。

楼主:
这是精刮的圆弧,粗刮要再平一些。

楼主:
这是磨刮刀刃的油石条,白钢刀硬度高普通油石软被不住磨,刃磨刀口是否锋利有个简单的方法,把磨好的刮刀口放在指甲盖上,用刃口推刮指甲盖,如果打滑刃口还需要再磨,如果刮刀刃口能把指甲刮下来就OK了,是轻轻的推指甲,不能用力,

楼主:
这是刮削的钢板,一般钢板比铸铁难刮,铸铁刮削是粉状的,钢板粘性大刮削成条状,而且更容易啃板(就是栽刀)

楼主:
     左上图是粗刮,刀痕长,精刮刀痕要尽量短,右上图是精刮后再刮的月牙花,因为在用白钢刀刮之前用的是普通刮刀,普通刮刀刮出很多毛纹,再用白钢刀刮已经盖不住毛纹了,

楼主:
      大部分模友的机床都只是维修找平,正真大修用刮刀挺刮的很少,所以用白钢刀手刮是很实用的方法,不再需要找材料D也不再为淬火担心,挺刮法也不容易掌握,手刮练习练习就完事了。

楼主:
如果模友们需要以后再介绍下怎么研点,不知道有没有模友发过白钢刀做刮刀的,更希望大家把好的方法拿出来一起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部分模友的机床都只是维修找平,正真大修用刮刀挺刮的很少,所以用白钢刀手刮是很实用的方法,不 ...

方便,另一头照样可做车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另一头照样可做车刀。

      同样可以把已经磨的不能再用的白钢车刀用钢板夹起来做刮刀,机床厂的刮刀就是用硬质合金刀头焊接在钢板条上的,机床厂的刮研工很多都是女工,以前单位机床制造来不及请机床厂帮刮,来了几个女工,呵呵呵她们可是比我们男工刮的快,毕竟她们是专业刮工。

网友B:
谢谢了!这是磨刮刀刃的油石条,白钢刀硬度高普通油石软被不住磨--------这叫什么油石?

楼主:
    不用谢, 一起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这是磨刮刀刃的油石条,白钢刀硬度高普通油石软被不住磨--------这叫什么油石?

     我也不知道,是单位计量室用来修磨尺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这是磨刮刀刃的油石条,白钢刀硬度高普通油石软被不住磨--------这叫什么油石?

     绿碳化硅或者碳化硼油石条,TB有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2.nrTwc3&id=37166692766&ns=1&abbucket=14#detail           这个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2.nrTwc3&id=37166692766&ns=1&abbucket=14#detail      ...

     我打不开看不到

网友C:
看来楼主是个钳工啊   立车工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是个钳工啊   立车工飘过

     是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