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10

楼主(2015-03-08):
新入d10,搞不懂。求大神们。问题1:为什么每次都要对频,关控后,在开控就不能用。2:玩板机,怎么设置喃。求大神告诉怎么设置,解决。

网友A:
建议使用固定ID!

网友B:
可以固定ID,就不用每次对,自动会连。

网友B:
要混控,看说明。

网友C:
设置固定码就不用每次对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固定码就不用每次对频了。
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