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P突然失控,向一个方向加速倒地,一分钟数据求解析。

楼主(2015-03-08):
百度云附件:s.hj
帮忙分析下啊 ,无脑死了,一直找不到问题,飞机飞着时突然间向另一个方向加速,然后倒地,损失一只桨, 但是现在看了下数据,炸鸡前到炸鸡后缺一分多钟的数据,空中是GPS自动悬停,炸鸡后显示自动导航。
哪位大神帮忙看下数据,先谢谢啦。

网友A:
用的是什么遥控器?看样子应该是控受到干扰

网友B:
会不会是GPS丢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遥控器?看样子应该是控受到干扰

华科尔d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GPS丢星了。

丢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在田地里飞的 飞机趟地下后还有九颗GPS

网友A:
很明显是控接收机受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控接收机受到干扰

确定不是操作的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