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低头严重

楼主(2015-03-08):
刚整了个H33D,加电自检之后初始位置低头严重。想让云台加电后能“抬起头来”,请教各位,应该在哪里调?
云台的调参软件,各个通道的滑块用鼠标拖动不了……

网友A: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但是大家都说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但是大家都说正常。

把云台调到最高以后我觉得还是低。这个默认的初始位置应该可以调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云台调到最高以后我觉得还是低。这个默认的初始位置应该可以调的吧

初始位置没法调,即使调到最高还是低。
更为无奈的是,控制俯仰的旋钮还是自动回中的,压着旋钮拍摄真是折磨人,而且还容易晃。

网友:
本人打算退出大疆。伤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位置没法调,即使调到最高还是低。
更为无奈的是,控制俯仰的旋钮还是自动回中的,压着旋钮拍摄真是 ...

没有自动回中啊。你是不是版本低了?

网友:
在调参软件里升级看看

网友B:
把中心版和云台固件升级就可以了,你们看过说明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中心版和云台固件升级就可以了,你们看过说明书吗

都已经是最新版本了。主控不知道为什么升级之后会一直响,好像是报警所以还是3.08
应该是红圈中的参数调整俯仰吧?但是拖动没有任何反应。。。。。求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已经是最新版本了。主控不知道为什么升级之后会一直响,好像是报警所以还是3.08
应该是红圈中的参数 ...

主控哪能会响,看看灯光图示对比是啥情况。你标的是是云台俯仰角度调整,一般调仰角到垂直90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哪能会响,看看灯光图示对比是啥情况。你标的是是云台俯仰角度调整,一般调仰角到垂直90度就可以了。 ...

现在都是最新版本了,但是拖动“垂直限位”滑块还是不能调节云台的俯仰

楼主:
问题已解决,限位一词的理解有误。现在好了,调节限位可以增大俯仰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