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精灵1改成穿越机,有这种先例吗?

楼主(2015-03-08):
想把精灵1改成穿越机,节省成本。有这种先例吗?

网友A:
好奢侈,不是不能穿,俺最大用600轴距穿越过

网友B:
不用改了,装了FPV就可以穿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改了,装了FPV就可以穿越了
要中继吗
还有图传,摄像头,显示器什么牌子性价比高啊

网友C:
你拿去穿越,就叫穿越机啦

网友D:
机壳300左右做好打算而且携带不方便

网友D:
不如拆了换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