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大家SX解锁后推一点点油门然后保持的后果吧,不是自动起飞,也不会自动停止

楼主(2015-03-08):
superX解锁后油门推一点点,没到起飞的50%,油门会自己慢慢升高,这个可以改善起飞时的手感,但是停的时间长了麻烦就大了,之前有人说是不是自动起飞,我想说……是自动侧翻,他会不断的加油门,但是不会修正姿态,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同感,我是付出了400多元的桨才知道的,全是侧翻,只有后来果断50%以上才能起飞,不然必须修正

网友:
Minix好像也是同樣狀況,起飛只要是慢慢推油門側翻機率超高,就是因為測翻導致不敢大油門起飛,斷了一堆槳,後來不管死活起飛就50-60油門在往下調,反而43%油門就旋停了,這飛控的設定非常奇特,測翻測試專用飛控

网友:
我的minix在办公司试机,没法直接推到50%啊,慢慢推起来不大舵量往右修副翼面就要往左侧翻(对尾)

网友:
昨天我飞也发现这个问题,但是飞起来到时真稳。

网友:
不按说明书来只有翻

网友:
我的minix到没这问题,起飞很稳,不翻

网友:
没错。我跟你的现象完全一样。我用的是T960的架子,如果解锁后慢慢推油门机架会慢慢前倾或者后仰,导致发现倾斜后立马收油,有时候推油又能平稳的起飞,一直没摸索出规律。看到你写的这个现象才意识到原来是通病。不过起飞后不是一般的稳定,曾在大风中飞过,依然可以保持稳定。

网友:
刚刚致电了极飞的客服,就此现象进行了沟通。客服给出的结论是50%油门是飞控的定高,在空中的时候50%油门会悬停,可以根据飞行姿态及时作出调整并使各电机输出相应功率保持平衡。而在地面未离地前飞控一直保持在静止水平状态,无法作出姿态的感知。并且离地临界点机器震动较大,姿态计算不准确。建议果断将油门推至50%以摆脱地面的影响。至此想想还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A:
我是新手  请人刚装了 XA MINIX 飞跃650   他飞的时候 很好    我起飞的时候 我一点点推油门 还没飞起来 就一边侧倒了  是不是 解锁后 直接推油门 50%(也就是中间这里)  他会慢慢起飞 在两米左右高 自动悬停啊

以前只玩过大疆精灵 是慢慢推油门的  感觉很稳

网友:
http://player.ku6.com/refer/oRAQ4ZDxhCZy9efhGuQfQw..==.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  请人刚装了 XA MINIX 飞跃650   他飞的时候 很好    我起飞的时候 我一点点推油门 还没飞起来 就 ...

superX解锁后你慢慢推油门他会自己加油门,然后推到50%的时候会自动起飞,这个自己加油门会使手感好很多,但是时间长了就会翻掉。
NAZA V2的固件解锁后你慢慢推油门他的电机始终是怠速状态,当油门超过50%时忽然就起飞了,起飞非常的“刺激”,表示我接受不了。
就一句话,解锁后直接50%,不要停。飞起来就很好了。

网友B:
我个人经验,零度 dji  xa 飞控 起飞 都需要果断推到半油门位以上,如果不果断,动力还不足以起飞,但是飞控已经开始平衡矫正,机架跟地面挫动 会反应到飞控传感器上,导致误判。dji比较偷巧,过50%油门 迅速刺激的起来,零度没有解锁怠速,要更注意这个问题(早起零度飞控 gps模式 起飞降落很容易侧翻,主要就是上述原因),xa官方指导上明确指出要给半油门(我个人是果断推过半油门,起飞后马上回一点油门)。

网友B:
另外提一点,零度的飞控,因为没有解锁怠速,所以 最好解锁后 给一个小油门 让螺旋桨全部怠速均匀,再果断,推油门,如果直接从零转速推大油门 很容易导致飞机起飞姿态的大偏差。表现就是 起飞不稳 乱窜一下 才稳定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提一点,零度的飞控,因为没有解锁怠速,所以 最好解锁后 给一个小油门 让螺旋桨全部怠速均匀,再果断 ...

高手 再问个 问题   解锁后(内八字)   油门是直接斜着回到50%     还是先回到油门0  在推到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 再问个 问题   解锁后(内八字)   油门是直接斜着回到50%     还是先回到油门0  在推到50%

我所谓了 掰杆以后 回中其实很快的。不要慢悠悠 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经验,零度 dji  xa 飞控 起飞 都需要果断推到半油门位以上,如果不果断,动力还不足以起飞,但是飞 ...

飞控算法问题,有地效状态下控制律和飞起来是不一样的。这也是dji aceone为什么容易自动起飞地面翻得原因。

网友(2015-05-02):
是不是油门达到50陀螺才工作

网友:
吃过一次亏。

网友C:
当年第一次装飞机时就为此事挠头好几天,损失N多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