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充电器选择,选哪个好

楼主(2015-03-08):
主要充6S电池,想要可以充多个的同时,最好变压器一体的这样拿着方便,飞直机,现在的充的慢,用A6和b6,有啥好的帮着推荐一下。

网友:
A6/A9

网友A:
稳压电源一体的不建议,性价比好的500W-1000W499-899块,再任性就308、PL8。

网友B:
308  PL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源一体的不建议,性价比好的500W-1000W499-899块,再任性就308、PL8。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8  PL8吧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源一体的不建议,性价比好的500W-1000W499-899块,再任性就308、PL8。

具体叫啥呀!

网友A:
上TB查平衡充,500W的Ucharger0720,1000W 的skyrc,再大 icharger308。电源功率要稍高于充电器功率。

网友C:
pl8不要买  我的坏了维修苦逼一年了 还没有信呢   买308找鹰王买就行  要是需要qq我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8不要买  我的坏了维修苦逼一年了 还没有信呢   买308找鹰王买就行  要是需要qq我告诉你

好的多谢,过一阵忙完再买,多谢建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TB查平衡充,500W的Ucharger0720,1000W 的skyrc,再大 icharger308。电源功率要稍高于充电器功率。

请教一下 比如我用1000我的电源 用500w的充电器 会不会对充电器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比如我用1000我的电源 用500w的充电器 会不会对充电器不好

你能挑1000斤, 让你挑 500斤 会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能挑1000斤, 让你挑 500斤 会有问题吗?

好形象 受教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比如我用1000我的电源 用500w的充电器 会不会对充电器不好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