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轴承能滴点修自行车的润滑油(白油)吗?

楼主(2015-03-08):
今天发现自己的四轴4215 kv650电机转动的声音不清脆,低速的时候声音不明显,但高速的时候声音就明显了,感觉像进沙的一样,但自己用手转动一下电机也没感觉有什么卡住的地方,是不是电机的轴承不够润滑?电机的轴承能滴点修自行车的润滑油(白油)吗?点了润滑油后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好像油脂也有讲究的,自行车那种估计不耐高速高温,没多久就会干了吧

网友A:
低速的时候声音不明显,但高速的时候声音就明显了,感觉像进沙的一样,但自己用手转动一下电机也没感觉有什么卡住的地方,
  这说明轴承坏了,油脂类的分子比较大,渗不进不去 润滑脂就更不行了,还是换颗轴承,轴承也不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速的时候声音不明显,但高速的时候声音就明显了,感觉像进沙的一样,但自己用手转动一下电机也没感觉有什 ...

轴承坏在外观上肉眼能看出来吗?我回去仔细看看

网友:
放铅笔粉

网友:
更换轴承,更好些

网友:
这个电机机轴好难换,我都整坏一个电机都没有换成功,那位换个,给个教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承坏在外观上肉眼能看出来吗?我回去仔细看看

转动起来响或是松旷的话就是轴承坏了,肉眼不一定看的出来,比如进水了,滚珠就会生锈。单项轴承更看不出来,最多就是看得到内圈转动是可以左右晃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起来响或是松旷的话就是轴承坏了,肉眼不一定看的出来,比如进水了,滚珠就会生锈。单项轴承更看不出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建议别打油!什么问题换什么配件吧!

网友:
最好用汽车或摩托车的机油,那些白油你放着不动都会慢慢变干的。估计上马达,飞一次就得加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