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飞行中脚架脱落,求降落方法

楼主(2015-03-08):
  入手450有一段时间了,发现大机都很任性,有飞行回来发现舵机臂固定螺丝掉了的,有飞行回来发现尾舵机固定球头的螺丝母帽掉了的,还有飞行中球头杆脱落的。所以后面飞行我都尽量检查,将螺丝拧紧。

  结果,昨天飞行出现了奇迹,昨天北 京雾霾严重,能见度不高,450倒飞的时候,突然感觉姿态不对了,分不轻姿态了,感觉是要炸鸡的瞬间,有种恍惚、心慌,准备切熄火,因为实在辨不清姿态,不知道怎么修正。我感觉明明倒飞中机头对准我的,但我却看见脚架和我平行的朝着我的右侧,看来紧张视力恍惚了出现重影了,准备切熄火的瞬间,我看见脚架还在来回动,完全和飞机不在一个方向上,瞬间明白原来脚架螺丝掉了。看清飞机姿态翻了过来,准备尽快降落,翻过来飞机脚架只有后面的螺丝在固定且已经很松了,来回摆动,想着尽快降落,只要脚架能将飞机撑住就行。在飞机离地一米的时候,泥马,角架的后面的螺丝也掉了,脚架先落地了,飞机还在空中。。。。。

  我擦,瞬间蒙了,到底怎么降落?悬停了几十秒理了一下思路:本人不会熄火降落,所以我想要不要找个有土的地方直接切熄火往下坠,当时稳住悬停的时候特想找个人过来帮我将飞机抓住。眼看不降落也不行,电池马上也扛不住了。没办法我只有孤注一掷,想着还是慢慢降落吧,让头罩和竖翼着地,逐渐降低油门,尽量让飞机保持平行,当最后转速很低的时候侧倒就侧倒吧。就这样,先后听见大桨声音发生了两次变化,最后猛地侧倒了。

  捡起来看了看,头罩完好,尾桨磨损,大桨两头擦地磨损,但没问题,能正常使用,仔细看发现前转动齿轮有几个齿牙扫平了。昨晚换了前传动齿,和尾桨,今天飞行,一切正常,我在想我这个降落以我的技术来说,这个迫降也是最好的选择,损失已经很小了,对我来说。

我想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遇到脚架脱落了怎么降落,如果不是 450是是700,怎么降落?

楼主:
之间见过魔友只有半边角架另一边找个和角架基本同高的台阶降落的,我当时就立马想到这个。

网友A:
我一般都带铝箱,碰到这个我肯定降到铝箱上了。如果没有,或者一眼的草地,只能熄火降落了。损失会小很多。所以熄火降落练习还是很有必要的,我指的练习不是高空熄火降落,一般就1米~到1,5米高度熄火降落。坐到平稳不回弹降落基本达成。也可以练习,滑行熄火降落,就是降落的同时对尾或者对头带一点速度滑行过来降落基本就像固定翼一样着陆。(一般对场地有点要求,长草和乱石队就别考虑了)

网友:
就是要熄火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带铝箱,碰到这个我肯定降到铝箱上了。如果没有,或者一眼的草地,只能熄火降落了。损失会小很多。 ...

铝箱也不行吧,脚掉了,飞机后面只有竖翼,前面最低的部分就是头罩,然后就是机身的低侧板,着地的也是头罩下面和竖翼,这两个点根本无法发将飞机立住,用手都无法立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箱也不行吧,脚掉了,飞机后面只有竖翼,前面最低的部分就是头罩,然后就是机身的低侧板,着地的也是头 ...

不叫竖翼那叫垂尾,只要让垂尾腾空,其他部位搁在铝箱上就0K了。我见过500脚架飞断掉,直接降在草地排水沟上的,水沟正好可以保证垂尾悬空。降落十分成功。

网友:
看来平时多检查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飞机越大越要亲勤检查,该上胶的地方一定得上胶,这东西不能糊弄

网友B:
找个小土堆,越小越好,机身直接落在土堆尖上,上下可以反复试降几下,尾桨不扫地即可~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要熄火降落。脚下不稳,带着动力落地太危险

网友:
最好使的办法是用手接。前提是不怕死

网友:
熄火降落应该比较好

网友:
有种必备品叫螺丝胶

网友:
有种必备技术叫熄火降落,我个人感觉再练会悬停之前就应该练会熄火降落,当然说的是1-2米高的低空熄火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防范。飞几个起落后紧一遍螺丝,费不了多少事。

网友:
倒飞熄火磨桨

网友:
围观学习,以后上大机定会用到

网友C:
我只知道,楼主,昨天北 京不还开着会么。。这算是黑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楼主,昨天北 京不还开着会么。。这算是黑飞么?

就飞10米高,在一个很偏僻的拆去空地上飞

网友:
LZ从来不打胶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间见过魔友只有半边角架另一边找个和角架基本同高的台阶降落的,我当时就立马想到这个。

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上螺丝时没有打螺丝胶,其实上了螺丝胶以后螺丝也不用往死里拧,到时滑丝了还得不偿失

网友:
熄火降啊!

网友:
楼主,最简单的熄火降落就是,临地面,切熄火,猛给螺距,,
  遇到这种情况,高级点还可以用 刹车盘磨地 降落,

网友:
螺丝要勤检查啊,脚架还好点,万一是横轴螺丝就直接射桨了

网友:
我一般熄火降落时离地高度不足半米,另外不能猛给螺距,要给适度正螺距,不然机子一下子就升上去很高的,不用说大机,就450L都已经很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上螺丝时没有打螺丝胶,其实上了螺丝胶以后螺丝也不用往死里拧,到时滑丝了还得不偿失 ...

横轴当时就上了螺丝胶,但是等炸了,换横轴发现螺丝宁不下来,螺丝都拧滑丝了,楞是拧不下来,后面用火烧旋翼头半天,才拧下螺丝,请教一下,螺丝胶怎么上,上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轴当时就上了螺丝胶,但是等炸了,换横轴发现螺丝宁不下来,螺丝都拧滑丝了,楞是拧不下来,后面用火烧 ...

一般上螺丝三丝左右就可以了,螺丝不用拧太死,锁到底再轻轻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能经常飞丢螺丝,也是个技术活啊,楼主还需要练会单手接机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经常飞丢螺丝,也是个技术活啊,楼主还需要练会单手接机的技术

450敢单手接吗,接不好后果有点严重吧

网友E:
我一般是手接...前提是胆子大,心里也是发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是手接...前提是胆子大,心里也是发毛

没有脚架,用手接,接哪里?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倒飞降落!找个泥地,熄火,和正飞熄火降落一样!刹车盘磨地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脚架,用手接,接哪里?

捏肚子或者尾撑,我有几次是大螺距上下摔断脚架

网友:
熄火降在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