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26cc水冷汽油机离合器改造(图片已恢复,更新试车视频)

楼主(2015-03-08):
兄弟最近入手一台华盛26水冷汽油机,但是发现其本身不带离合器。而万能某宝的模型产品价格都快赶上发动机了。于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

1 购买割草机的离合器杯,连接块,离合块,然后先来一刀

2划线,4mm的铝板做个新底座

3镗孔

4看下定位效果

5铝管做的连接轴,穿入6mm螺丝固定

6改造结束

共花了不到70元,外加1个小时的功夫.谢谢观赏
今天试了一下,很好没有问题

网友:
啊看不见啊

网友A:
有设备就是好啊,我除了买现成的什么也加工不了。自己找加工点的话别的不说,人工费先要1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设备就是好啊,我除了买现成的什么也加工不了。自己找加工点的话别的不说,人工费先要100了。

实际上自己加离合器,一台手电钻,一块铝板,几个螺丝,一把锉刀就办了。我是图省事用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自己加离合器,一台手电钻,一块铝板,几个螺丝,一把锉刀就办了。我是图省事用机器

下决心买了二手的百得手电钻正在路上。手头只有一台牙科雕刻机,精度倒是不错,唯一的缺点是金属、塑料哪样也加工不了。

网友:
顶一个,动手能力强

网友(2021-06-10):
请问这个离合杯外径多少,离合甩块直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