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是如何操控的

楼主(2015-03-08):
我想问问因为没有飞过四轴飞行器的飞行、操纵是与那种飞机相类似?

网友A:
买个玩具四轴体验一下

网友B:
1 油门控制高度 2 方向控制左右旋转 3 副翼控制左右飞 4升降控制前后飞 应该跟直升机差不多,不过多轴会自稳,直升机不会

网友C:
和固定翼飞行模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