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8G 2000MW 图传频率设置问题

楼主(2015-03-08):
网上最普遍的5.8G 2000MW的发射机,
就这样的最普通的。

介绍的8个频道是

CH5-CH8是可以调整出来,但是CH1-CH4怎么都调整不出来,应为我看我的14DB天线,频率范围是5150-5850,想将发射机频率调整在这个范围,可是实现不了,大家怎么看?

网友:
什么牌子的,我也想如一个

网友:
没说明的?

网友A:
这个是8频点的发射,频率范围是5150-5850要用32频点的接收机才能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8频点的发射,频率范围是5150-5850要用32频点的接收机才能收到

我现在是能接收到,我的意思,我的平板14DB的,频率范围是5150-5850,我想让发射机的频率是在这个范围,这样才会发挥最好的效果。我目前是5885,再低的频率调不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能接收到,我的意思,我的平板14DB的,频率范围是5150-5850,我想让发射机的频率是在这个范围, ...

噢,你是要把频率在CH1-CH4才对吧? 你看看你买的发射机应该有个类似这样的开关位置图...

这个图上标出了CH1-CH4对应的是开关放在哪边, 你对照着把开关拨到和图一致就可以了,
开关在你的接收机上, 看图...

如果这样还调不出来低的频率就不知道了, 按理说应该可以调出来

网友:
学习  混经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你是要把频率在CH1-CH4才对吧? 你看看你买的发射机应该有个类似这样的开关位置图...

这个图上标 ...

谢谢兄弟回复,不过还是不行,CH1-CH4怎么都调整不出来。

网友:
有个可能     支持正版

网友:
我的就是这货!用小平板,8频道,最远搞到4.5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