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控制180度舵机?怎样调天地飞遥控器的脉宽?

楼主(2015-03-08):
普通舵机都是90度旋转,现在我需要180度旋转,网上有卖180度机器人舵机的,但涉及输出脉宽,请问怎样用天地飞遥控器控制180度舵机?需要调PWM吗?菜单在哪里调?

下面是其中一种常见的180度舵机。
180度舵机的信号范围宽至1.0MS~2.0MS,对应的角度是-90度~+90度。
辉盛MG995 双足机器人 机械手 遥控车 55G 铜齿轮 舵机
01:结构材质:模拟金属铜齿 ,空心杯电机,双滚珠轴承
02:连接线长度 :30厘米,信号线(黄线)红线(电源线) 暗红(地线)
03:尺寸:40.7*19.7*42.9mm
04:重量 :55克
05:反应转速:无负载速度0.17秒/60度(4.8V);0.13秒/60度(6.0V)
06:堵转扭矩;
07:工作死区:4微秒
08:插头规格:JR  FUTABA通用
09:工作电压;3.0V-7.2V
10:工作扭矩:13KG/cm
11:使用温度:-30~~+60摄氏度
12:适合机型:双足机器人/机械手/遥控车,适合50级-90级甲醇固定翼飞机以及
   26cc-50cc汽油固定翼飞机等模型
13:附件;  舵盘、固定螺钉、减振胶套及铝套.
用途:1:10和1:8平跑车、越野车、卡车、大脚车、攀爬车、双足机器人、机械手、遥控船,适合50级-90级甲醇固定翼飞机以及26cc-50cc汽油固定翼飞机等模型

网友:
应该不用调,舵机内部电位器,电路,齿轮限位设计成180度它就能工作在180度。不行你问问商家?

网友:
这个本身就是1000us脉宽和遥控器对应,无需调整就可以工作1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