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助hcp80

楼主(2015-03-08):
我的hcp80一直对不了频,飞机接收板上的灯一直闪,有知道的模友赐教下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你飞机放桌子上了吗?还是你一直拿着飞机?

网友B:
这个对你有用吗?

网友B:
这个也许对你有用。

楼主:
桌子上,或者地上

楼主:
桌子上或者地上

网友C:
可能是接受板有问题。

网友D:
试试先给飞机上电然后看接收灯闪4次马上开控,时间把握好,多试几次,好用了说一下

楼主:
感谢楼上,问题解决了,问题是两架一架对时间有要求,另一架慢点也可以对上

网友D:
我教你那招属于清楚对频数据,厂家是这么说的,好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