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蓝屏相关的维修资料。希望对技术宅有点启发。

楼主(2015-03-08):
监视器蓝屏 彩色车载 具体型号,,厦华MC1899B24
根据故障现象,首先区分该机是否具有无信号蓝屏功能:如有,则故障可能在信号通道或蓝屏控制电路;如无,则故障可能就在视放电路部分.该机送修时无电路图,且笔者是第一次接触此机型,对其是否具备蓝屏功能并不了解,询问用户也回答不清,只好根据光栅现象进行判断.不连接输入信号通电观察,光栅颜色纯正.亮度适中,无回扫线.从光栅现象分析不像是视放电路故障所引起,故初步判断该机具有无信号蓝屏功能.

  经查,其内部结构与一般彩电相比,除了没有CPU和高、中频、伴音电路,电源部分因使用24V直流供电而有较大差别之外,其解码电路N301使用TA8759BN,行、场部分也与一般彩电基本相同,整机只有一个视频输入端口.

  查视放电路除了常规的三基色放大之外,没有发现特别设置的蓝屏控制电路,测量N301的R、G、B输出端41、42、43脚直流电压分别为1.86V、1.86V和3.09V,表明N301输出了蓝屏信号.一般彩电的蓝屏功能大多通过CPU进行控制,但该机无CPU.故分析蓝屏控制电路必定设于N301的外围电路中.考虑到TA8759BN有三个外接R、G、B信号输入端47、47、51脚,查其47、49脚通过电容接地,51脚(B外接输入)通过电容与其他电路连接.试将此电容一端对地短接,屏幕上蓝屏变为黑屏,证实该端确实输入了蓝屏信号.查得N301 51脚外接电路如附图,其中由场块N201(AN5515)⑥脚输出的场逆程脉冲和由行输出变压器过来的行逆程脉冲分别经V04和V03倒相后,在V05的b极混合并经射随放大后作为蓝屏信号由N301 51脚输入.

  TA8759BN外接R、G、B信号与内部R、G、B信号的转换,依靠53脚的电平进行.控制.53脚低电平时接通内部信号,高电平时则接通47、49、51脚的外部信号.查得53脚外接电路见附图所示.临视器正常工作时,N301 35脚的同步信号经R01和VD01整流、C01滤波、V01射随输出后,加至V02的b极使其导通,其c极呈低电位,N30l@脚低电位,内部视频信号接通.当监视器无输入信号时,N301 35脚同步脉冲消失,V01 b极及V02 b极电压下降,V02c极输出高电位,N301 53脚为高电平,其内部电视信号被切断,由51脚输入的蓝屏信号被接通.

  根据以上分析,向该机输入正常的视频信号,测量N301 53脚电压为1.78V,V02c极电压为4.86V、b极为0.28V,V01 e极电压为0.67V、b极为1.26V.根据测量结果分析,因VO1的b极电压不够高导致V02无法正常导通,从而使N301 53脚电平升高,其内部的TV/扩展开关误切换至外部输入状态而出现蓝屏现象.用示波器测量N301 35脚有正常的约11Vp-p行同步脉冲(波形见附图中所示),说明由视频输入端子输入的视频信号已顺利送达N301内部,由此推断该机视频通道基本正常,而可能存在故障的元件为:R01阻值增大、C01容量减小或消失或漏电、V01 c极开路等.

  在路测得R01为100kΩ(指针式万用表红笔接VD01正极一侧),与其色环标注一致,拆下V01测量未发现异常,最后用同容量电容替换C01(330nF)后故障排除.

  当监视器工作正常后测得V01 b极电压1.7V(无信号输入时为0.1V)、e极电压1.14V.V02 b极电压0.65V、c极电压0.08V.此数据供维修时参考.

网友:
朋友送了个TCL液晶电视越36寸(据说是年会抽奖奖品)看有线数字也是蓝屏闪退的德性。不知跟LZ的问题是同一类?

网友:
那个数字电视的,会不会那3根线位置  接错了,虽然可能性 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