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a650pro 3508 580kv桨尺寸选择

楼主(2015-03-08):
飞机重2.5kg,电机为x3508s 580kv,挂的是狗,准备用APC MR系列多轴 正反桨  1245到底好不好,要不要选大点的?

网友A:
你用4S吗  如果是4S  用13寸到14的都可以

网友:
推荐13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4S吗  如果是4S  用13寸到14的都可以

这个kv必须4s呀

网友:
570好像能用5S 把

楼主:
只考虑4s电池的,有什么好的选择吗?

楼主:
会不会拍到桨呀

网友:
不往前挂的话平视会拍到,一般来说下视基本上不会、

网友:
首先鸡架允许的情况下 尽量大一点13    14买几对自己测试下  具体哪个力校高 和重量等都有关系 自己比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