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电机问题!!

楼主(2015-03-08):
刚入一小车,
电机
是380V,请教广大模友是换220V的电机好,还是买变频器
第一考虑长久使用
第二性价比
万分感谢!

网友A:
买变频器好

网友B:
220V的电机不花银子就换电机,变频器不花银子就加变频器,变频器单相220输入输出三相220。想好方案再改。

网友C:
加个电容,直接用220v

网友D:
有条件拉380V的电吧,这个最靠谱。。。以后什么都不用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