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cc3d都很容易炸吗?

楼主(2015-03-08):
本人的一块3d,各种莫名其妙的炸,不知道为什么。求解大家的也这样吗?还有cc3d飞特技好用吗?从来不敢尝试rate模式
450轴距,陌生参数飞行

网友A:
容不容易炸,看你怎么玩咯~
反正我没有航模底子,用的一个自己改的玩具遥控,刚上手,能在一方地悬停一块电时间。感觉CC3D很稳啊,虽然实际穿越飞行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不容易炸,看你怎么玩咯~
反正我没有航模底子,用的一个自己改的玩具遥控,刚上手,能在一方地悬停一块 ...

嗯嗯,等你后续报道

网友B:
450轴距是关键问题,cc3d默认参数是适用于250的,而且cc3d也不推荐上4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轴距是关键问题,cc3d默认参数是适用于250的,而且cc3d也不推荐上450

不知道你这是什么cc3d,我在400、450和680轴距上都试过,默认参数可以飞,不过450要比另外两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轴距是关键问题,cc3d默认参数是适用于250的,而且cc3d也不推荐上450

可以通过调参适应450吗?

网友C:
我感觉CC3D
8成以上的炸鸡都是作死炸的
毕竟CC3D很多人拿来暴力cao
不炸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CC3D
8成以上的炸鸡都是作死炸的
毕竟CC3D很多人拿来暴力cao

之前那块3D,左右快速打尾舵炸鸡,油门收猛炸鸡,各种炸鸡。。。换了Apm 终于体验到暴力飞行了

网友D:
请教楼主,CC3D如何做的减震?我250低油门飞很正常,油门稍微高一点就开始抽动,左右晃,然后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CC3D如何做的减震?我250低油门飞很正常,油门稍微高一点就开始抽动,左右晃,然后炸机......

CC3D 在軟件設置里有一個軟件濾波,開啟它。然後淘寶買個3D的減震架子,效果還是不錯的。但最重要的我覺得你pid 沒調對。p小點,D大點試試

网友D:
引用 楼主:
CC3D 在軟件設置里有一個軟件濾波,開啟它。然後淘寶買個3D的減震架子,效果還是不錯的。但最重要的我覺 ...

开启哪个?

网友E:
看你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启哪个?

軟件裏面,你的自己找找,我忘了。。。或者論壇上有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