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尾轴问题

楼主(2015-03-08):
有人知道570的尾轴为什么有刀痕?
是不是铜粉存放润滑用的?

网友A:
楼上应该上个图看看,今天刚装了570尾巴,不知道你所说的刀痕是什么,是不是金属部分有加工的打磨痕迹?铜粉又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应该上个图看看,今天刚装了570尾巴,不知道你所说的刀痕是什么,是不是金属部分有加工的打磨痕迹?铜 ...

如图所示

网友:
我没这种情况,很光滑

楼主:
我买到次品了吗?

网友B:
没见过你这种,,都是光滑的。。你那用起来有变距没有问题,,没问题那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你这种,,都是光滑的。。你那用起来有变距没有问题,,没问题那就没问题。

有问题,很涩,锁尾很软,21T齿,凤凰120A定速2100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问题,很涩,锁尾很软,21T齿,凤凰120A定速2100转

那就换吧,,已经影响操作了,,

网友C:
轴径有误差,工人直接给你车了一下,不过是赶工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径有误差,工人直接给你车了一下,不过是赶工车的。。。

装的时候没在意,飞了大概4组电池,锁尾怎么调都不OK,回去拆下来才发现的。
这个纹路不仔细看不出来,但是用手可以摸得到,和锉刀有得一比
这么高的转速下来,我估计铜套也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