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碳纤机架可以当hcp100的机架吗?

楼主(2015-03-08):
用这个机架,其余的用hcp100的东西,舵机
主板,斜盘,主轴等等

网友:
什么机架

网友:
图呢?啥都没

网友:
我也想换这机架 关键是好看

网友:
100级的大多是mcpX的衍生物

网友(2015-05-18):
可以通用不?在线等。

网友A:
可以通用,就是十字盘有点歪。主轴承需要换hcp100的,尾管需要换圆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用,就是十字盘有点歪。主轴承需要换hcp100的,尾管需要换圆管的

十字盘有点歪。。。,歪到什么程度?可以正常起飞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有点歪。。。,歪到什么程度?可以正常起飞不?

正常起飞,hcp100的十字盘臂膀有点长,导致拉杆右侧有点歪!其他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起飞,hcp100的十字盘臂膀有点长,导致拉杆右侧有点歪!其他都没问题

那用mcpx的十字盘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用mcpx的十字盘可以不?

可以的,mcpx金属板是大球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用,就是十字盘有点歪。主轴承需要换hcp100的,尾管需要换圆管的

十字盤那裡有歪啊?為何要換主軸承?請教

网友:
这机架配用的尾管是3mm的。

网友B:
尾管是圆的还是方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管是圆的还是方的呢?

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