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

楼主(2015-03-08):
各位模友,想请教一下,250机架用什么型号的电池会比较合理?如果使用3S2600适合吗?

网友:
2200就够了,大了充的时间长

网友:
我用1800的

网友A:
20C的1700或1800,用1500以下要上25C反而重了

网友:
穿越飛行機子敏捷更容易掌控吧..一般不超過30%油門能懸停的話..覺得好控制..超過了就感到機子很滑不好控制..
電池容量大固然能飛更久..但也更重了..適當就好..

网友B:
总重量越轻越好,最好别超过55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重量越轻越好,最好别超过550克。

但是我的机子不装电池,的重量已经是493克了,如果按照你说的我的机子已经超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沙发?我用2200

尝试用2600,机子震动好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机子不装电池,的重量已经是493克了,如果按照你说的我的机子已经超载

我以为我的2200电的560克已经够重的了。你试一下上个1300的电池飞一下操控感觉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C的1700或1800,用1500以下要上25C反而重了

有道理!回头买两节试试。我是新手,总觉得容量大飞的久才是爽飞。总有围观的一听说只能飞十几分钟就撇着嘴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我的2200电的560克已经够重的了。你试一下上个1300的电池飞一下操控感觉就知道了。

我有四块1300的,确实飞1300是灵活很多,但是三分钟就下来了,不爽啊!!!
所以想装2600飞,可以飞五分钟但是机身姿态很不好,震动较大如果动作太大估计就会炸!

网友:
1500足矣,其实1300就行,基本上航线6.7分钟也应该休息一下。

网友(2015-06-23):
我用3S 2200的悬停11分钟,2600的14分钟,空机,未挂图传。

网友:
飞8分钟以上人受不了,温柔飞有8分钟,暴力飞有5分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