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遥控器和接收机哪个坏了

楼主(2015-03-08):
请教,怎么判断
遥控器
和接收机哪个损坏了呢?
今天的蓝宇2.4g遥控器怎么弄都和接收机对不上频~~~
遥控器一直用这个接收机的前段时间还在用现在对不上了,控接收机红灯快闪,开遥控就是对不上?请帮帮忙~

网友A:
最好不要用山寨的控。

网友B:
如果没炸机,接收坏的可能性小。检查控电是否正常。

网友C:
会不会。控的2.4G天线里面断了,我的控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怎么都对不上频,接受拆开看,看不出什么 问题,换了接受,还是对不上,最后拆控,发现2.4G天线外面的胶套完好,里面的包芯线在中间断了,估计天线多次变向,把里面的线搞断了,网上买了根天线,换上,就好了

网友D:
替换法,再找个接收机或发射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