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ji精灵系列的维护与保养

楼主(2015-03-08):
      话说精灵爽飞的时候是不错,万一掉下来炸个机也是真心疼……为了安全飞行,远离炸鸡,请教各位平时都是怎么保养爱机的?多久维护一次呢

网友:
除了及时充电之外,桨叶有破损应该马上更换,电机尽量避免进泥沙,其他没有什么好保养的,不炸机关键是严格遵守说明书操作程序。

网友:
有啥可保养的?

网友:
一日三餐飞手定时吃饭。。。飞行器勿念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如之前看到有人低空近距飞行突然就掉下来了,推测原因可能是使用时间长了电调之类的焊点开了。。为了避免 ...

楼主真的确定能飞100个小时不炸机吗?按每次飞0.5小时计算100个小时那就是200个起落啊,而且实际上要超过200个起落,因为一块电池飞不到0.5小时...飞到了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的确定能飞100个小时不炸机吗?按每次飞0.5小时计算100个小时那就是200个起落啊,而且实际上要超过 ...

完全不能确定所以想问问看大家都怎么做的

网友:
如果你是老版本的,GPS插口打上硅胶会好点,因为那个接口很松…有被震掉的风险,其他的楼上的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