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电机改云台

楼主(2015-03-08):
这几天看到论坛里有模友用硬盘电机改装云台,不禁也心动了一下。但随即又发现个问题。那就是:1.硬盘电机在正转和反转的时候阻力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正转的时候阻力很小,反转的时候阻力明显偏大,手头的几个电机都存在同样的问题。请问模友是如何克服这个情况的?2.电机原先的磁铁是软磁,能否在某宝买些一块一块的那种很小的长方体强磁磁体替换?若可以,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求解

网友:
电机不存在正反向阻力不同的问题,起码我的几个都没有。再就是里面的整圈磁铁不用更换

网友A:
这种电机轴承叫液浮轴承,是绝对不能反转的!而且在低于工作转速时有一定的间隙,换句话说此轴承只有在满足设计转速的条件下才有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轴承叫液浮轴承,是绝对不能反转的!而且在低于工作转速时有一定的间隙,换句话说此轴承只有在满足 ...

那既然不能反转那怎么实现云台功能呢,我用无刷电调试过,可以反转但是反转转速不高,有三分之二正转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轴承叫液浮轴承,是绝对不能反转的!而且在低于工作转速时有一定的间隙,换句话说此轴承只有在满足 ...

我在我们公司IT拿了十几块硬盘,有的电机可以拆下来有的是连壳是整体的。但是用手拨动的话都存在反转阻力偏大的情况。

网友:
2005年之前的大多数用的是陶瓷球轴承,这个可以用。缺点是重量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