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定高后轻微自旋。。正常么?

楼主(2015-03-08):
如题?不是太严重,什么原因呀?

楼主:
高手哪儿去了。。。

网友A:
检查胎压,做个四轮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胎压,做个四轮定位

螺旋桨如何充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旋桨如何充气。。。

校准油门 检查电机安装是否水平

网友:
自动调参,试试

网友:
校准罗盘吧     还有看看罗盘附近有干扰吗    还有用好桨和差点的桨效果也是不同的!

网友B:
最大可能是电机不水平。

楼主:
用的铝方管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可能是电机不水平。

用的铝方管。。。应该不会吧

网友:
罗盘没对正。在电脑上看看,罗盘方向和真实方向是不是一样。

网友:
按官网说自转多是电机不水平 电机差异及电调校准不对

网友:
罗盘不正或者电机不平,弄个水平尺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