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1900炸机了,找了好久,最后还是朋友的多轴找到了

楼主(2015-03-08):
起初以为是接受机,现在怀疑是A控上的小开关接触不良!飞着飞着突然俯冲,前任天行者1680也是飞着飞着突然俯冲,差点就达到模界最高境界。炸机请看04:29开始。到达江边就切自动返航直到知道要出事了切了手动模式无补于事了,最后炸在离起点519米

网友:
这俯冲,力道好大啊,

网友A:
飞控有问题最好返修

网友:
最后几面看的心惊肉跳额!

网友:
两电池 完了

网友B:
这样炸下来竟然没有粉碎已经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有问题最好返修

我估计是板子上的调正反小开关接触不良(像天地飞6的拨码开关)。我打算把它拆了(用摇杆进菜单也能调正反)。但是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用万用表测全都是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炸下来竟然没有粉碎已经不错了

有草,而且是EPO的,再加上一点运气吧。。。。。。。。。。。。

网友C:
看起来貌似是螺旋了一下~

网友:
帮助顶,请高人来解答一下,
我觉得是螺旋了一下,然后改出来了,高度不够,拉升没拉起来,你的升降舵舵量大不不,或者说,你起飞时,能不能在平地抛出去大角度爬升

网友D:
又看了一下起飞,应该不存在推力压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是板子上的调正反小开关接触不良(像天地飞6的拨码开关)。我打算把它拆了(用摇杆进菜单也能调正 ...

A控一般式不收维修费用的,你还是直接返厂比较好

网友:
看着有点蛋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貌似是螺旋了一下~

螺旋不是这样的吧。40多的时速,而且是直接低头俯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看了一下起飞,应该不存在推力压头,

这是第2次起飞了。又不是菜鸟,推力线没问题,手动也很稳

楼主:
我炸了更蛋疼啊

网友:
我就是说看着你炸  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