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可以带微单吗?

楼主(2015-03-08):
飞越680 6轴 朗宇3508 380KV  铂金30A 1238浆,可以带微单吗?

网友A:
没问题,只要云台选择的对和电池选择的对带单反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只要云台选择的对和电池选择的对带单反都可以。

朋友请教一下,云台+微单控制在什么重量最好。

网友A:
云台不要超过550克为最好,我自己做的微单云台才四百多克,挂NEX5可以飞二十多分钟。电池是6s1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不要超过550克为最好,我自己做的微单云台才四百多克,挂NEX5可以飞二十多分钟。电池是6s10000

好的谢谢,我空了测试一下载重。

网友:
飞越四轴1555桨挂5d2我都飞过,呵呵,何况六轴?

网友:
380KV 配1238的桨  动力不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友情帮顶

你还在所

网友C:
6S5000的电池就能飞13-15分钟。挂一万的电池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S5000的电池就能飞13-15分钟。挂一万的电池不合理。

起飞重量多少,什么电机和浆

网友C:
我用飞越680.带5R,两轴云台。电机恒力4225 380 电池6S5000.桨是APC1447.就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飞越680.带5R,两轴云台。电机恒力4225 380 电池6S5000.桨是APC1447.就这些了。

谢谢分享,我的电机是朗宇3508 380 6S5000电,1238,不知道带你这套云台和5系相机续航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我的电机是朗宇3508 380 6S5000电,1238,不知道带你这套云台和5系相机续航如何

3508的电机我没用过。我的650四轴上用的是4108 380的电机带狗3同样是6S5000电池可以飞20分钟左右,多了不敢飞。其实拍视频时间长也没用。主要是稳才行,时间再长如果有果冻视频不是也废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08的电机我没用过。我的650四轴上用的是4108 380的电机带狗3同样是6S5000电池可以飞20分钟左右,多了不 ...

说得对,最主要的还是要稳,你用的什么云台,稳吗?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对,最主要的还是要稳,你用的什么云台,稳吗?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我的650四轴是用H3-3D,非常稳。大疆的云台用过都说好。非常可惜的是大疆的狗思不能算真正的3轴,只能算两轴半,因为H3-3D不能像禅思Z15系列可以两人控制,360度无限旋转,这点是太可惜了。

网友:
机架强度不行 挂微单和云台容易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