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 三段开关在M大固件工作不正常,请教!

楼主(2015-03-08):
今天增加了2个三段开关,根据Gale大的方法改装的,搜索不到其他方法。
现在用的M大的deviation固件,完工后把控连接电脑U盘模式,修改了 extra-switches=3x2
重新开机,没有找不到三段开关。
搜索论坛,有一人提到gale大的方法不适用于M大的固件,但不太明确,也没有指出M大的方法。
                   有多人反馈改三段后连接电脑不正常、连接不上 等等,我怀疑我修改的参数是不是保存失败,后尝试修改其它数据能保存。。

无奈,用万用表测试各焊点、线路、二极管,无虚焊,二极管完好,线路通,线序正确!
    好吧,既然是G大的方法,那就刷回他的固件测试。 测试结果完美,开关三档都正常。
        再次刷回M大固件,呵呵,开关有了,但是中间0位置无效,
                    打开通道监控,按R+显示摇杆输入:   打上      sw0 100 ,sw1  -100,sw2 -100
                                                                                     中    sw0 -100  , sw1 100 , sw2 -100
                                                                                      下    sw0 -100 , sw1 -100 , sw2 100
                           也就是开关打到哪个位置,谁就是正100,其余2个就是-100. 没有 0 值。
                           也许摇杆输入的显示方式就是这样的,但是我把开关给通道5,输出的值也只有100     -100,没有0。

请有经验的帮帮忙!

楼主:
我想清楚了,这种表示方式没问题。  拨到哪档,哪档为正100,只是说明它起作用,需要输出什么值(比如0)自己定义。

网友:
那个固件就是这样啦 三段对应三个开关的

网友A:
请问有改装的资料吗,发我一份吧fengjin123@163.com,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改装的资料吗,发我一份吧fengjin123@163.com,多谢了

DEVO 7E刷机所有相关的东西都在这:http://pan.baidu.com/s/1g0R98 包括刷机工具、驱动,官方原厂固件,G大固件,M大 固件。    控的改装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