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吓尿了。。。

楼主(2015-03-08):
麻痹,今天航拍遇到个问题!!!公司来的电话,我居然接了。。。精灵在空中悬停了机分钟,处于无人控制状态。。迅速说完电话接着飞!!!下次打死也不接。各位有啥好办法没?!

网友:
蓝牙耳机伺候?

网友A:
手机开飞行模式啊,或者直接用个几十块钱的二手手机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开飞行模式啊,或者直接用个几十块钱的二手手机不就好了。

飞行模式,wifi怎么和机器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模式,wifi怎么和机器连?

你试了没有?我的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行模式,wifi怎么和机器连?

你看最上面是什么图标?安卓机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最上面是什么图标?安卓机可以...

  我试了!!!可以使用,苹果6P。。。感谢前辈指点!

网友:
蓝牙耳机

网友B:
很难理解楼主说的“无人控制状态”是个什么意思。DJI 哪款飞控的飞行控制是基于手机的?
楼主紧张过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可以使用,苹果6P。。。感谢前辈指点!

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难理解楼主说的“无人控制状态”是个什么意思。DJI 哪款飞控的飞行控制是基于手机的?
楼主紧张过度了

  2V+,意思是正在航拍。。。手机上装了个APP 大疆的 然后电话来电。。。我接听电话中,因为我刚接触这玩意儿么 试想会不会因为我接电话的原因。。飞行器不受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2V+,意思是正在航拍。。。手机上装了个APP 大疆的 然后电话来电。。。我接听电话中,因为我刚接触这 ...

手机只是用来调参数和控制摄像头,和飞行操作没有任何关系。多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只是用来调参数和控制摄像头,和飞行操作没有任何关系。多虑了

  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

主控只能是你手上的遥控器

不过你接电话,如果正处于姿态而非GPS模式的话
飞机就有可能在你专心打电话的时候自己飘走

所以飞飞机的时候不管手机能不能控制飞机
你都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飞机上
就和开车一样,要打电话,停下来打
这是对你和他人负责

网友:
有点没懂

网友:
藍牙,簡單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尿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