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新手请教关于X5装APM问题

楼主(2015-03-08):
APM2.6 刷固定翼固件,装天行者X5,自稳模式下飞机自行持续爬高,这个怎么回事?话说确实稳

网友A:
飞控校准问题,还有灰机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校准问题,还有灰机重心

那应该是飞机姿态校准问题了,飞控已经做了姿态校准问题了,感谢

网友B:
自稳模式没有定高功能,当然爬高下降是正常的:
1. 机体重心/拉力线/主翼攻角/舵角调整。
2. 设为FBWB/或其他气压参与模式可定高,即便第1点没调好,也会稳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模式没有定高功能,当然爬高下降是正常的:
1. 机体重心/拉力线/主翼攻角/舵角调整。
2. 设为FBWB/或 ...

好,谢谢

网友C:
请教下 我也刚刚装了x5 用apm 可以发一张机舱布局图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我也刚刚装了x5 用apm 可以发一张机舱布局图吗?谢谢!

冒个泡,没图,但大概是飞控装在后面,电池放前面,中间的隔断被我切了,上盖适当切一点,5300mAH电池无压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我也刚刚装了x5 用apm 可以发一张机舱布局图吗?谢谢!

只要放的下就可以,没太考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放的下就可以,没太考究....

嗯好的

网友:
用APM的FWA模式飞试一下看,平衡模式有升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冒个泡,没图,但大概是飞控装在后面,电池放前面,中间的隔断被我切了,上盖适当切一点,5300mAH电池 ...

网友E(2015-05-06):
校准下加速计吧,可能是加速计问题,我已近自动起飞航点降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校准下加速计吧,可能是加速计问题,我已近自动起飞航点降落成功

自动降落需要装空速计吗?

网友F:
飞机需要自动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机需要自动调参

固定翼还需要自动调参?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机需要自动调参

现在搞清楚了,电机拉力线不对,  已纠正     自稳 起飞后直接切返航,遥控丢一边

网友G(2015-06-25):
可能是俯仰没有校准好。校准时,飞机或飞控板没有放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俯仰没有校准好。校准时,飞机或飞控板没有放水平。

拉力线问题,已经搞好,爽飞穿云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力线问题,已经搞好,爽飞穿云

楼主能发一下你飞机最后调整的拉力线或者电机座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