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飞~不小心把飞越680改成了800轴距了,换什么桨合适?

楼主(2015-03-08):
各位老飞,原本我买的飞越680碳板,后来买了电机座,换完了以后轴距成了800了,这样的话大疆E300动力(更正一下,各位老飞动力是大疆E600)换什么桨用什么电池才是最佳配置呢?
请大家倾心相助,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中心板强度会不够会震动的

楼主:
这样是不是就容易把飞控振动的疯了?

网友A:
飞越680的机架用E300的电机已经是小牛拉大车了,还改成800?800级别想必是带微单了吧,那就得换电机。4822、4225或是3508、4108、4110之类的,KV值用380的,桨用15寸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680的机架用E300的电机已经是小牛拉大车了,还改成800?800级别想必是带微单了吧,那就得换电机。4822 ...

谢谢老飞,更正一下动力是大疆的E600,改成800也不是故意,只是不喜欢原版的680碳版的电机座,而且当时买的E600动力的电调线有点短,安装在原版的电机座上需要延长电调线才行,这样接线又觉得不安全,所以不得不换一种电机座,后来选择了飞越的带有电机减震的那个铝制的电机座,这样一来装上后轴距就成了800了,于是才想是不是可以在E600的基础上换大桨,然后用4S的电池会延长滞空时间,这个架子就算是换了大电机恐怕也不能承受多少重量,所以并没有想挂更重的机器,就是想怎样能够延长留空时间,这样飞着更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