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80 白色d10加601 今天测试直线距离170米左右失控 求 ...
qav280 白色d10加601 今天测试直线距离170米左右失控 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5-03-08):
鸡鸡到手几天 一直下雨 今天天晴 出去测试 测试地点非常空旷 高度30米左右 直线170米左右失控 求解

网友A:
接收天线如何安装的?

网友B:
我100米失控

网友C:
恩,发现D10的RX601玩固定翼在可视内很稳定,可装在小四轴上效果大打折扣,造的我也没有信心了,估计换RX1002,把两根天线象羊角那样支起来效果能好不少,布局原则是飞行时机身大多数角度接收天线与发射机之间的天线无遮挡或最少遮挡,原因应该是小四轴的机身一定程度上屏蔽了信号,再就是电子设备比较紧凑造成的,你快试试看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D:
你用小孩子口服液里面的细吸管剪短插在天线上,掰开成90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