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怎么改

楼主(2015-03-08):
求大神指导:把控制四旋翼的电机的飞控改成控制舵机的飞控怎么改?用什么飞控?是不是改调制频率?那种飞控比较适合?求推荐,求指导!!

网友A:
如果是接数字舵机的话不用改频率应该也没有问题,只是调节舵机的正反向这个功能支持的飞控比较少,商业飞控基本上都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貌似不用改!Y3机型得需要三个电机一个舵机,这上面的舵机就不用改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接数字舵机的话不用改频率应该也没有问题,只是调节舵机的正反向这个功能支持的飞控比较少,商业飞控 ...

那您知道那些飞控支持舵机的正反向调控,cc3d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知道那些飞控支持舵机的正反向调控,cc3d可以吗?

CC3D可以,前段时间论坛里还有人用CC3D来飞变距四轴和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可以,前段时间论坛里还有人用CC3D来飞变距四轴和直升机

我就想做一个变矩四轴,您知道怎么改吗?

网友B:
自己改的比较危险,还是买成品变矩四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改的比较危险,还是买成品变矩四轴吧

这,想要自己做一个

网友(2015-04-21):
我也想过这个,APM飞控会程序应该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