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KT固定翼··制作完毕··(图片已更新完毕)

楼主(2015-03-08):
高手们看图前先帮忙解答几个疑问吧··接触固定翼5天左右··三天前发帖想做一个··今天已经是半成品了··现在有些疑问想请教··坐等··(详细情况看下图)··
1.潜水看帖很多··都说电池放机头位置,可我这个图纸上为什么标的重心在机翼正下方呢·,所示重心位置是不是就是配重的地方呢?
2.电机位置往右偏一点对吗···还有就是电机是否要上翘一点呢··?
3.目前配置好盈乐天40A   XXD2212  KV1400  8*6桨这个推力有多大了?
4.目前的机型为前拉,翼展90厘米,配多大电池合适呢?目前手头有800    2200    2400  4800  5200毫安电池都是3S25C或者30C。
5.没练过模拟(没有模拟器)··所以帮忙指点下假如能飞的话首飞要注意什么呢?
6.帮忙看下图片 ,如上配置这个飞机能飞吗···呵呵····半成品,第一次做飞机··不喜勿喷···
打印的图纸用的5毫米KT板``前阶段省略若干字`````
机翼制作
机身
机翼舵机
尾翼舵机
机头``马达安装有疑问``所以没敢装
竣工照片
竣工照片

打印了贴纸··图片搜了半天··然后PS+打印+剪贴纸
最终还是贴玩了···感觉很满意··

期待好天气首航``

网友:
我也做过他们说我那个后掠翼好像不太好。

网友A:
1.重心~装上电装和电池后飞机的平衡点,
2.电机装(面向机尾方向)右偏约5度,向下约1.5度
3.拉力约500克
4.800或2200
5.各通道功能,还是进个模拟器练手好
6.这微风能飞,做工不错。

网友:
电池最好用2200的,好压重心.

网友:
我入模时的飞机

网友:
第一个没听懂你意思 第二个 不是右偏是右拉 上拉不用搞第三个问得肤浅不回答 第四个 啥电池能压住头都能飞 没练模拟的解决办法就是去练模拟

网友:
手工不错,三楼已经讲得很明白了,自己悟明白就好!

网友:
三楼正解。只是右拉5度有点大,可考虑在3-5度间

方向舵也可以不用,巡航只用副翼和升降也很好飞的。

网友B:
拉力不止500g,乐天电调是不带BEC的,这个要注意

网友:
学习了,正好可以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重心~装上电装和电池后飞机的平衡点,
2.电机装(面向机尾方向)右偏约5度,向下约1.5度
3.拉力约500 ...

多谢指导··在研究研究··等没什么特殊问题了再飞吧··炸了可惜··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力不止500g,乐天电调是不带BEC的,这个要注意

电调搞错了··呵呵··是好盈天行者··

网友C:
电池最大不要超过1500,不飞模拟是绝对不行的,何况你还是第一次做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最大不要超过1500,不飞模拟是绝对不行的,何况你还是第一次做飞机

呵呵· ·正如你的名字···可劲炸···
入的天9还没到···那个有模拟··

网友D:
楼上回答的都对,我飞过不少这个飞机,1300的电池就够了。至于多少C随便啦!经济允许越大越好。不允许越便宜越好,飞这个飞机最差的电池都搓搓有余。你先不管什么重心,电池你放电机后面就行了。重心基本就差不多了;。没练模拟器,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但也和好解决,你必须知道左右两个摇杆打向不同方向飞机会出现什么姿态。基本首飞都能飞起来。但能不能很好的降落或者空中能不能很好的操作就看你的天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回答的都对,我飞过不少这个飞机,1300的电池就够了。至于多少C随便啦!经济允许越大越好。不允许越便 ...

各个副翼和尾翼的功能和会出现的姿态都烂熟于心了···但还是怕炸··毕竟接触了个东西才几天·还有就是降落····是个大问题····飞机本身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完全按图纸来的···只是很小的地方稍有改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多谢鼓励··呵呵····重心点意思就是把所有东西装进去了在那个点横向支撑前后必须要平衡对吧·· ...

下拉是为了防止机头上仰,因为是上单翼的JJ,拉力线在气动压力线的下面,一有拉力就会有上仰力矩,所以,要下拉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拉是为了防止机头上仰,因为是上单翼的JJ,拉力线在气动压力线的下面,一有拉力就会有上仰力矩,所以 ...

多谢解答··明白原理了就好办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拉是为了防止机头上仰,因为是上单翼的JJ,拉力线在气动压力线的下面,一有拉力就会有上仰力矩,所以 ...

还有个问题··就是机翼固定我看都是橡皮筋···下面横插两个木棍···那泡沫机身强度会不会不够啊··需要再木棍的位置加强一下吧···那机翼皮筋的位置要怎么加强呢· ··里面有两个碳杆··但都在机翼下方··皮筋的位置在机翼上方···时间久了皮筋不是把机翼给勒坏了啊·····特备是在机翼边缘··感觉很脆弱···想在机翼皮筋的位置垫一层硬一点的塑料片··可能会增加几克重量···但不知可行否

网友F:
个人观点,不对请拍砖并告诉我为什么。
1.潜水看帖很多··都说电池放机头位置,可我这个图纸上为什么标的重心在机翼正下方呢·,所示重心位置是不是就是配重的地方呢?
个人认为:  配重 的地方不是重心的地方,你还有机尾和电池,一般矩形翼飞机的重心是在主翼前缘1/3的位置,你把所有的设备都安好,用铅笔在主翼两侧顶主重心位置,飞机不会立该前后倒就差不多了,最准确的应该是手抛,扔出去能滑行正常最好。
2.电机位置往右偏一点对吗···还有就是电机是否要上翘一点呢··?
个人认为:电机右偏指的是电机右拉角,是为了克服飞机反扭造成的左偏转,我 感觉,只要不是左拉就行,右拉有一点或者没有都不是主要问题。
3.目前配置好盈乐天40A   XXD2212  KV1400  8*6桨这个推力有多大了?
个人认为:2212这个最高拉力约有800克,是郎宇的数据,XXD没用过,最你不可能一直在全油飞,一般飞机,仿真的要0。7的推重比就可以,而一般电滑只要0。4推重比就能飞了,再大一些也推力足够,没必要太纠结推力的问题,你飞的不是直升机。
4.目前的机型为前拉,翼展90厘米,配多大电池合适呢?目前手头有800    2200    2400  4800  5200毫安电池都是3S25C或者30C。
个人认为:飞机翼展越大越好飞,同翼展重量越轻速度越慢,越好飞,2212配800MAH就行了,你不会把它飞到没电,如果你用5200的,就90翼展来说,超重了,起飞都不行了,并不是你用800的能飞一分钟,用1600的就一定能飞两分钟,如果这个炸了,建议你做个1200翼展的,同样的设备都能用。
5.没练过模拟(没有模拟器)··所以帮忙指点下假如能飞的话首飞要注意什么呢?
这个我真不知道,
6.帮忙看下图片 ,如上配置这个飞机能飞吗···呵呵····半成品,第一次做飞机··不喜勿喷···
能飞,看照片,你的手工很好,飞机上舵量要小一些(舵机摇臂不要用最远的那位置,副翼舵角不要用最近的位置),地上调试好了,设备固定好了,扔出去,你可考虑手抛飞机,不用轮,那个轮的安装和重量都挺麻烦。

网友:
ry 用吃烧烤的长竹签子代替木棍,就这个大小来说,两根够了,木棍有硬度没弹性,主要是重,没办法做到很细。

不要考虑降落了,先考虑飞吧,手抛,

用橡皮筋固定很麻烦,直接透明胶带固定算了,在机身下边开孔,换电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观点,不对请拍砖并告诉我为什么。
1.潜水看帖很多··都说电池放机头位置,可我这个图纸上为什么标的 ...

解答很详细· ·呵呵···非常感谢··第一次做飞机·都说看样子能飞···所以我也信心百倍了· ·这都离不开魔友们的鼓励啊··
至于轮子还是装上的好· ··手抛的话降落不是炸桨了啊··得往好处想· ·呵呵··考虑首飞成功怎么落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个副翼和尾翼的功能和会出现的姿态都烂熟于心了···但还是怕炸··毕竟接触了个东西才几天·还有就是 ...

那就勇敢的去飞吧!玩航模不炸是不可能的。炸炸修修很快就会了。我也重来没玩过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勇敢的去飞吧!玩航模不炸是不可能的。炸炸修修很快就会了。我也重来没玩过模拟器。

呵呵··进度快的话今晚就可以飞了·

网友G:
没练模拟器再有天赋也不行,一个错舵就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练模拟器再有天赋也不行,一个错舵就载了。

呵呵···没办法···没有模拟器···

网友H:
微风2200都有点压不住头,

网友I:
手工不错啊,制作很精致,祝你成功试飞!

网友J:
贴纸哪有打印的?是自己设计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练模拟器再有天赋也不行,一个错舵就载了。

首飞不错··飞了一圈··降落失败···小炸··半天即可修复··没练过模拟又是首飞这个结果非常满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微风2200都有点压不住头,

2200的电池正好··航姿很好··起飞后油门全收滑行都很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工不错啊,制作很精致,祝你成功试飞!

多谢夸奖··呵呵··自己感觉也不错··第一次做第一次飞第一次炸

楼主:
引用 网友J:
贴纸哪有打印的?是自己设计还是?

自己想要什么图片自己网上找的··然后PS修改合成··根据机身尺寸排版···喷墨打印机自己打的··用的背胶广告写真纸裁成A4大小(我的打印机只能打A4)··出去打印多花钱啊···一张彩色至少5块···我这个飞机都打印了6张A4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拉是为了防止机头上仰,因为是上单翼的JJ,拉力线在气动压力线的下面,一有拉力就会有上仰力矩,所以 ...

再请教个问题···今天首航小炸,原因是降落失败····飞行比较顺利··  疑问就是升舵突然拉满飞机呈火箭姿态垂直上升正常吗····还有个就是油门全收滑行为什么比推油飞行还稳呢···

网友:
跟我的好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今天首航小炸,原因是降落失败····飞行比较顺利··  疑问就是升舵突然拉满飞机呈 ...

1、说明你的操控杆量太大了,干量小点,盯住飞机的姿态对杆量进行修正,不要闷头拉杆到底;
2、试试加大电机的下拉角,调整电机的右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说明你的操控杆量太大了,干量小点,盯住飞机的姿态对杆量进行修正,不要闷头拉杆到底;
2、试试加 ...

多谢指导···下拉角和右拉已经调整了··桨还没发到··所以没办法试了··

网友(2015-04-15):
引用 楼主:
首先多谢鼓励··呵呵····重心点意思就是把所有东西装进去了在那个点横向支撑前后必须要平衡对吧·· ...

呵呵,进步神速继续努力我也是单飞,,电机可以不下偏,主要为了调整拉力线

网友K:
做工不错的,降落看来还要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工不错的,降落看来还要多练习。

呵呵··多谢夸奖··此机已炸了··不过还在继续中···

网友L:
副翼舵机的拉杆你弄这个八字式会增加舵机负荷。都弄直角吧

网友M:
佩服,第一次就这样精致。。给个图。

网友N:
真漂亮,秒炸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副翼舵机的拉杆你弄这个八字式会增加舵机负荷。都弄直角吧

省个舵机··减点重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佩服,第一次就这样精致。。给个图。

多谢夸奖···来个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真漂亮,秒炸可惜了。

没办法··新手···但总算是飞了两次···炸了两次··修了两次··最后一次机头炸烂修好后电机位置变化太大···飞不了了··就成了尸体

网友N:
引用 楼主:
没办法··新手···但总算是飞了两次···炸了两次··修了两次··最后一次机头炸烂修好后电机位置变 ...

在做一个机身也很快,机翼可以重复使用。这飞机的问题是,设计的机头有点短,可以稍微增加一点,或者机翼稍微后移,解决头轻问题。还有一定让机翼和尾翼是平行的,按原图尾翼装完有点后翘,加重了头轻的问题,可以稍微修改一下。再赞一个

网友O:
模友里面很少有LZ这样人才,首飞是自制的JJ!况且真的做的不错,实在佩服!

网友:
好!请给个图。3090434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在做一个机身也很快,机翼可以重复使用。这飞机的问题是,设计的机头有点短,可以稍微增加一点,或者机翼 ...

多谢点赞··呵呵··机头本来不是这么短的··你看电机是完全露在外面的··开始是电机包在里面··后来做的时候把前面一点弄坏了··所以就切了5厘米左右··这样电机就外露··感觉机头短了很多··实际算上电机也不短··
    机翼改了个飘飘···都说飘飘慢速适合新手···今晚基本完工的···初步打算周日首飞···不晓得如何···感觉有点重··顺便请教下···翼展1.05米··长0.9米··朗宇2212或者XXD2212都是KV1400··配8060桨·3S2200或者2400电池30C··起飞重量估计800克(2400毫安的电池是自组的有点重)··不晓得好飞不···

楼主:
引用 网友O:
模友里面很少有LZ这样人才,首飞是自制的JJ!况且真的做的不错,实在佩服!

呵呵··还是有很多动手能力强的人哦···因为之前玩船··也都是自己DIY的···所以没有买成品的习惯···算算自己摸索着做的话比买成品代价大的多···不过重要的是过程

楼主:
详细图纸已发··直接A4打印拼接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点赞··呵呵··机头本来不是这么短的··你看电机是完全露在外面的··开始是电机包在里面··后 ...

原图就短,切了就更短了。不练模拟器可以尝试做一下板机,时间短,成本低。

网友:
不错,给个CAD图纸吧,楼主 289881403@qq.com 谢了

网友:
牛,五天就做了,我固定翼十个月才会做,天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