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5-03-09):
\n\n已解决

楼主:
或者问题简化成如何确保光轴和板接近90度,同时两者的夹角能够保持不变。

网友:
在光轴的尾端加多个轴承座,固定在底板上,行吗?

网友:
那为何用球面轴承座呢?

楼主:
想尽量降低成本,光轴的长度最多只有15cm左右

楼主:
有什么轴承推荐吗

网友:
轴承座很多种,最简单的某宝自己可以查查,选用何种,要根据需要。DIY需要先明白自己要想达到什么结果,明白工作原理,那时那怕没现成的配件也可以用替代品。成本是要控制,但不是先确定成本再设计方案。

这也是一种吧

楼主:
这个只是支架而已,不是轴承座

楼主:
我的光轴是会动的

网友:
轴承座的螺丝孔钻成长型,就可以调整垂直了!

网友:
晕个,

光轴是与轴承紧配,这谁都知道吧。

但那个孔里面不能放一个轴承?

轴承座的本意是一个固定 轴承的基座。

我并不是一定让你用那个,而是发散一下思维..............

网友:
轴承内孔与轴承端面是垂直的(理论上),且平板也是平整的(理论上),那么将轴承与平板固定在平板后,轴承内孔紧配你的光轴,即可以实现你的目标.

余下是如何将轴承固定在平板上的问题。

网友:
再看一下,你的结构好象有问题,你的步进电机没有固定,那通电后转动的将不是你那光轴而是步进电机机身。

若是固定了步进电机,那也就不存在你前面所讲的,即:球面轴承座也是可以用的。

固定步进电机后,电机被固定,是不动的,动的是轴,轴是连接联轴器,而联轴器带动光轴,因电机本身不动,你前面那个球面轴承座是起到一个“导向”作用,换句话说,光轴是能相对保持一定范围内-----"同时两者的夹角能够保持不变。"即能符你要求。
看下
步进电机固定

楼主:
实际上板是固定的,电机是通过四根铜柱固定在班上,和上图基本一样的结构,但是这样仍然有一个问题:由于球面轴承是可调心的,加上电机那端的光轴实际不是固定,由于安装的误差,这样光轴就可能有晃动的问题,个人感觉

网友:
雕刻机上步进电机一般驱动的是丝杆吧,不过你这个确实是驱动光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是要做这样一个旋转的圆盘,看图的下方,泡沫柱子比较高,一旦不垂直,在顶端就会放大

这样就不该采用球轴承,用两个普通轴承拉开-定距离,如位置限制就用-对角接触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不该采用球轴承,用两个普通轴承拉开-定距离,如位置限制就用-对角接触轴承。

好的,谢谢。
请问一下,固定轴承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说有什么器件可以用来固定轴承吗?

网友:
去街上买一个大点的塑料三角板,把三角板上直角的顶点也就是轴承位的地方挖空,不碰轴承,就可以用来量你的光轴垂直度了,透光检查,只要这个三角板够直角,那透光检查出来的直角度也就不会偏到哪里去了,一般用途可以了,再高的精度要求那就要用其他的仪器来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请问一下,固定轴承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说有什么器件可以用来固定轴承吗?

经济简单的就是买二个立式的球轴承座分別装在基础板的前后两面上,也可加垫拉开些距离。精度和刚性要好些的就车个可装二个普通轴承的一体化座,要有一定的长度。

楼主:
好的,解决了心中一直以来的疑问,多谢机械人家和楼上各位兄弟的指点!
感谢

网友:
有这么麻烦?你步进电机是固定在平板上的,步进与光轴是用联轴器联接的,基本上那步进电机 的转轴(中心线)与光轴是同轴,然后前面平板上还有轴承作导向,你上面的光轴能有多少偏差呢?除非你的联轴器孔径与步进电机与光轴都不密配。

你不装光轴前提下,理论上步进电机固定后步进电机转轴的中心线因当与同一平板上轴承的中心轴线是同一轴线上,那样的话又如何会转起来上面有很大的摆动量?因联轴器联接在固定在平板上的步进电机,那么就是相对固定了一个“点”.前面还有轴承,那个轴承内孔与后面的联轴器同心.那起的作用一是转动,二是导向。就算步进电机转轴与联轴器不同心单边差5丝,你那光轴也只有150MM长,算起来最上面也就是1MM左右的摆动。
自己作个CAD中作个画看下.

网友B:
绝对垂直是做不到的,只有小误差的:高精度.尤其是动态,更甚更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对垂直是做不到的,只有小误差的:高精度.尤其是动态,更甚更难.

是的,机械,没有绝对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