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主号,要配多大的电机和KV才可以跑??

楼主(2015-03-09):
小公主号,用80A电调打算跑2~3S电  要配多大的电机和KV才可以跑起??今天配了个2845  KV3800电机跑3S,电机出烟了. 我要配多少KV和多大的电机才行.看了下原配是3660  1620KV.但我在X宝上找不到这KV值电机.那位大神知道的介绍下.

网友A:
冒烟就换小浆。

网友B:
随便装一个都可以跑 ,只要电机能转  。。。。 主要是 你想要什么速度。。。慢的 就换小的    想快就用大的

网友C:
这船哪里有卖?什么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烟就换小浆。

浆已最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装一个都可以跑 ,只要电机能转  。。。。 主要是 你想要什么速度。。。慢的 就换小的    想快就用大的 ...

我也知道随便装个都可以跑啊,问题是电机顶的起吗?都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船哪里有卖?什么尺寸

我们这实体店买的.长97CM.宽30CM.高20C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随便装个都可以跑啊,问题是电机顶的起吗?都冒烟了。

电机冒不冒烟要看你配多大的浆

网友D:
你就用原来的浆跑往上调出轴角度嘛,调上3至4公厘都不怕一定要和马达成水平,快调吧我等你好消息

网友E:
这么大的船才配2845,上3674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用原来的浆跑往上调出轴角度嘛,调上3至4公厘都不怕一定要和马达成水平,快调吧我等你好消息

我用的是虾哥硬轴啊。不好调。

网友D:
一就挽个2500Kv马达2860或7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的船才配2845,上3674电机

用3660可以吗?KV值要多少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就挽个2500Kv马达2860或70的

哦,谢谢,不过我打算用3660.KV1660的电机,还是用回80A电调,跑3S电池。这样配可以吗?

网友:
这样肯定好,但还是要重装的

网友:
1660KV 80A没啥问题 关键是那速度。。。起滑可能都不行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朋友帮我装的船,可以参考

网友F:
我配的豹子3674 1900kv 40的桨 6s 好盈120Av3 速度6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配的豹子3674 1900kv 40的桨 6s 好盈120Av3 速度60左右

我现在要配个3660 2500KV的。在等电机

网友G:
Kv有点高了,比较暴力但轴系易坏,跑船配电机最好3或6s的电机,4S,5S尽量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Kv有点高了,比较暴力但轴系易坏,跑船配电机最好3或6s的电机,4S,5S尽量不要。

怎样分3S.6S啊? 3660.2500KV还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实体店买的.长97CM.宽30CM.高20CM

有没有连接之类的看看?

网友:
我的KV1620的,用37的桨,3S-6S随便跑,电机电调没一点温度

网友H:
补充一点,我也是用虾哥的轴,建议你跑4S够了,用6S好像轴比较容易烧,一定要注意给轴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补充一点,我也是用虾哥的轴,建议你跑4S够了,用6S好像轴比较容易烧,一定要注意给轴加油

有图吗给几张图我看下可以吗??你的出轴是多少啊??问题是我用80A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