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模拟器

楼主(2015-03-09):
最近刚入魔,入了个D10控练模拟,但有2个问题,就是不知道用凤凰5.0还是g7的比较接近实机,因为2个我都装了,感觉有点不一样,没上过6通实机,所以请各位大神指点下,还有就是持控手法,我之前玩无副翼的4通机时也是轴不回中的那种,都是用单母指操控的,但我看有些视频飞的很好的是用母指加食指两指来操控的,因为我现在刚开始练想有个正确的开始,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强烈支持g7,比凤凰真实很多

手法的话可以都试着飞飞,哪个舒服用哪个,怎么舒服怎么飞

网友:
一指弹和捏乳指都可以,但建议捏乳指,后期飞3D时,会更好些

楼主:
就是说g7与实机比较接近吗?

网友:
凤凰5就行 俩穿插着玩也行

网友:
凤凰在空气阻力、惯性、重力加速度的感觉不如G系列。只是练习动作方法,哪个都行,要是想找一找真实感觉还是G7好些

楼主:
嗯,我也感觉g7的比较真实,但又很多说凤凰好,所以有点乱

网友:
肯定是G7呀。。。还可以联机

楼主:
为什么我用g7感觉摄像机跟不上飞机呢?就是飞着飞着有时看不见飞机,过一会才看的见,就是摄像机赶不飞机那样,怎么回事?就是这样的还是我没设置好啊?我用凤凰就不会这样,但凤凰没有G7真实一样,知道的能告知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用g7感觉摄像机跟不上飞机呢?就是飞着飞着有时看不见飞机,过一会才看的见,就是摄像机赶不飞机那 ...

最好把摄像机缩放取消了,更真实一点
现实中飞人眼又没有远近缩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