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真是不人道,為了想試用一下Gpro,搞到我要去買臺新電腦。。。

楼主(2015-03-09):
折磨了我一個多星期,Align公司的技術人員還是沒有回覆我的問題,今天還是得花點錢去買臺最便宜的電腦終於裝上了驅動,這臺電腦錢應該Align來付才對。

新電腦終於裝上驅動了

新電腦終於裝上驅動了

三臺電腦都同一個問題。

三臺電腦都同一個問題。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A:
莫非lz想说gpro的驱动只支持xp?而lz家的电脑不是mac就是win8最差的也是win7

网友:
不明觉厉强势围观

网友B:
一台电脑,一架450L没了,撑死了,买块硬盘,装个系统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lz想说gpro的驱动只支持xp?而lz家的电脑不是mac就是win8最差的也是win7

怎样说好,家中三台电脑都无法连接上gpro,系统也换过还是无法装上驱动,今天有模友同我说,试找一台不是品牌的主板来装,最后真的买过台新的就能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台电脑,一架450L没了,撑死了,买块硬盘,装个系统罢了~

试过了,是主板问题。

网友C:
一般来说是系统安装的问题 用微软原厂镜像安装的电脑我用过来没有遇到驱动装不上的问题,lz电脑是不是Ghost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是系统安装的问题 用微软原厂镜像安装的电脑我用过来没有遇到驱动装不上的问题,lz电脑是不是Ghost ...

二臺Ghost的,一臺原裝系統,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臺Ghost的,一臺原裝系統,

我的惠普 用自己弄的8.1原厂镜像没有遇到安装驱动安装不上的问题 也可能是个体兼容性吧~

网友:
系统问题,很明显,阉割版系统。

网友D:
windows 3.1 的路过

网友:
win7,win8装未认证的驱动需要在启动选项里关闭强制数字签名.

网友:
盗版系统最容易有各类驱动问题

网友:
有钱真任性

网友:
我家的电脑也装不上这个gpro驱动。和楼主一样问题。。后来买了蓝牙

网友:
是电脑任性还是亚拓任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非lz想说gpro的驱动只支持xp?而lz家的电脑不是mac就是win8最差的也是win7

错了 楼主用的win7,32位的吧,

网友:
必须折腾

网友:
看来是系统不怎么兼容,或者缺少驱动或者DLL文件什么的,哈哈哈,估计得换个电脑

网友:
GPRO不是可以用蓝牙通过手机调机吗?楼主有钱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dows 3.1 的路过

膜拜,这个年头用Win 3.1
也不是干活用的吧, 起码是NT4.0。。。

网友:
大坑啊,还要换电脑

网友:
玩电脑这么久,lz所说的这么大面积的所谓硬件冲突几乎不敢相信。除非那几台问题电脑都一个配置。这种情况98%是系统问题,或者换换接口呢?

网友:
任性任性。。。

网友:
不对呀,以前我的WIN7直接插上去就有了

网友E:
楼主不会用虚拟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会用虚拟机么

不會用

网友:
我也被迫将win7换成XP...  最后的最后Gpro还是换成K8了···

网友:
需要  .net framework 4.0

网友:
lz真壕,为了个陀螺买电脑

网友:
为什么不换GPRO

网友:
wuyinboy 鍙戣〃浜

网友F:
哈哈。楼主怎么不买个蓝牙,然后用手机调呢?这代价也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楼主怎么不买个蓝牙,然后用手机调呢?这代价也太大了吧。

藍牙我要等幾天,電腦我立即到手,只要是怪心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