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oneframes drq430g机架谁了解?

楼主(2015-03-09):
在校准CC3D的时候看到软件里集成的机架信息里面有这个droneframes drq430g,很漂亮!网上一直找不到这个机架的信息,谁有能否给提供一下,谢谢了!

网友:
帮顶   问  问   问  问   问

网友:
同问。。。类似的也行。

网友A:
请教楼主,CC3D如何做的减震?我250低油门飞很正常,油门稍微高一点就开始抽动,左右晃,然后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CC3D如何做的减震?我250低油门飞很正常,油门稍微高一点就开始抽动,左右晃,然后炸机......

首先做好电机平衡,桨平衡,机架紧固,然后再考虑其他的

网友B:
Qav系列的吧,国内只仿了他们的250系列的,大家伙好像没几个人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Qav系列的吧,国内只仿了他们的250系列的,大家伙好像没几个人做

不是qav,是DRQ!

楼主:
引用 网友B:
Qav系列的吧,国内只仿了他们的250系列的,大家伙好像没几个人做

QAV400我原来有,这个不是,这个好像没有上层板,带前置两轴无刷云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CC3D如何做的减震?我250低油门飞很正常,油门稍微高一点就开始抽动,左右晃,然后炸机......

首先确定你的电机和浆没有问题,接着检查机架是否松动,这几样都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以试着把CC3D软件里面的振动值调高一点,我记得默认好像是1.0,你可以0.5、0.5的调一下试试看。
还有,你上软件里面有各种机架的参数,你按照和你机架像近的轴距配置的机子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QAV400我原来有,这个不是,这个好像没有上层板,带前置两轴无刷云台的!

这个是QAV的,看起来很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确定你的电机和浆没有问题,接着检查机架是否松动,这几样都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以试着把CC3D软件里面 ...

有震动值的选项吗?叫什么?

网友:
楼主,这个界面选择那一项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