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50级刀锋 540 装20CC 汽油机 问题

楼主(2015-03-09):
50级刀锋540想装20CC 的汽油机 如何配浆。。。。。

网友A:
沙发没了 顶起拿分

网友B:
50级,电的就好

网友C:
怎么装随意,配什么桨是发动机说了算的

网友D:
配什么桨是发动机说了算的

网友E:
机头太重了吧

网友F:
20CC是 90级的

网友G:
20cc最佳配桨16x8,不过你是50级的飞机配14x8 15x6推荐

网友H:
飞机不是无限制的动力越足越好。而且油机的桨小了,过热就完蛋。所以建议你别这么干了

网友:
14>8的桨比较合适 稍微富油点

网友I(2015-06-06):
20cc、重了12cc就行了。

网友(2015-09-09):
防火墙加固下 直接20cc的汽油机就可以,16.6的我觉得比较合适 或者14.8的

网友J:
建议看发动机说明书,磨合期和正常飞行期的浆都不一样。

网友K(2015-11-06):
15*8木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