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动直升机

楼主(2015-03-09):
450电动直升机打尾舵时动力会下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注意手法补点油门

网友:
打右舵会下降,左舵影响不大吧

网友:
有阻力,除非你用定速

网友:
换更暴力的电池

网友:
你什么配置也没说  让别人无法分析啊

网友B:
减少螺距、增加转速。

网友:
拇指做个手术。。

网友:
正常,电机负荷加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手法补点油门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少螺距、增加转速。

我没有装大奖试机的时候发现的。要怎样调,

网友:
不是450问题,是所有直机都这样,尾桨消耗动力大约占3成。如果定速电调很明显,大桨不装,打方向舵,掉转后有个补转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