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跪求,NAZA V2 一键返航设置方法

楼主(2015-03-09):
新手跪求,NAZA V2 一键返航设置方法,求老鸟指教。

网友:
同求!反复看说明书也搞不懂怎么设置

楼主:
现在就是通过行程微调,在U将手动移动到失控保护后,切三段开关GPS的位置又变了,真是把头搞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通过行程微调,在U将手动移动到失控保护后,切三段开关GPS的位置又变了,真是把头搞大了···

不是调微调,是行程终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通过行程微调,在U将手动移动到失控保护后,切三段开关GPS的位置又变了,真是把头搞大了···

调3段开关上下行程

网友B:
把最后的手动模式设为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调微调,是行程终点

是那个P开头里面是 135 100 100 135吗?我调的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最后的手动模式设为失控保护

具体怎么操作能给讲解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调微调,是行程终点

是那个END POINT,就是调这个里面,好像GPS和手动有联动,调节手动到失控保护,切开关的时候GPS的位置也变了,求解决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那个END POINT,就是调这个里面,好像GPS和手动有联动,调节手动到失控保护,切开关的时候GPS的位置也 ...

只调一边的end point啊……或者把手动模式改成自动返航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调一边的end point啊……或者把手动模式改成自动返航嘛

没有自动返航这个的,只有失控保护返航

网友:
三段开关手动挡调到失控保护

网友:
明白了,谢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