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lox Neo M8N 在u center 參數如何調?

楼主(2015-03-09):
買了個m8n,不會設定。求大神指點一二。

网友A:
apm pix 自动调的,这个调整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pix 自动调的,这个调整没必要

我不是apm/pix用的。
是這樣用

网友B(2015-07-17):
这样是不是可以用在大疆飞控上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不是可以用在大疆飞控上面啊

可以

网友:
求教程,12134144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