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11也改无刷电机记

楼主(2015-03-09):
V911到手有一段时间了,除了刚开始的一天没有找到起飞技巧起飞困难外,很快就能熟练的飞行并做出四面悬停的基本动作了;偶尔也玩一下
小暴力(V911也就只能玩成这样了)特技是不可能的。当然也损坏过几套大桨,好在不贵;V911还是相当耐炸的。有幸找到这个论坛,发现还
有将V911改无刷电机的玩法,顿生改无刷的念头;于是到处收集资料及必须的零件,到昨日完全改造成功。现在将经验分享如下,供有兴趣的
爱好者参考。
首先,你要有改造的思想动力,要不然光一个小无刷电机和配套的电调板的价格就已经超过原来整机的价格了,大约可以买一架半了;同时,
还要有必要的工具,主要是C8051F330的程序下载器;再者,你必须有扎实的无线电基础和动手能力。
好了!费话少说,开始正题。b
在本论坛内几年前有位爱好者首先做了这个尝试,不过他使用的是CM05的电机;我看了他的文章觉得用05型电机有点大材小用了,这个也在我
购买HCP100S飞机后得到证实;况且,他的改造太大,已经基本破坏了原机的结构,如改造不成的话将很难恢复原始装态了;当然,正是他的勇
于吃螃蟹勇气和乐于分享的精神,使我们这些后来者能够轻松的获得改造的思路和可借鉴的经验,应该给个“赞”的!
我分别在网上购得AP03和AP02型的微小无刷电机,其中,AP03型的官方数据是在合理的搭配螺桨后能在2A/3.7V的耗电下得到40克左右的推力,
对比V911配标准电池的总重量不会超过32克,所以,在搭配合理的齿轮减速后应该有足够的飞行动力的。当然在试验当中也试过用AP02的电机
,也是可以飞行的;但电机效率很低显得动力不足,飞完后电机发热的比较严重。(关于上面提到的电机型号的后缀数字,我猜想是指电机功
率的一种表述,暂时还没有查到权威的资料;还望有经验的朋友指正。)
为了改造成功,我先进行了必要的检测,首先,测的V911的空重为26.7克,标配的150mAH的电池是4克,配180mAH的电池是5克;原机的主电机
连7齿0.3模的齿轮是4.8克,我将要替换的AP03型无刷电机是3.1克,加上配套的3A电调板和必要的连接电线的总重量不会超过4克,用塑料王做
的三个小支架的重量也不超过1克;在得到这些数据后极大的增加了我的改造信心。
为了不破坏原机的主架结构,我只是取下了主电机和主电机的防脱卡(这个在你卸下V911的主板后就会看到),同时将主架上安装原电机的套
桶下部的限位的塑料挡板用小刀慢慢小心的割掉,使原电机套桶能完全的上下贯通(因为新换装上的无刷电机因为设计结构的问题只能是转轴
向上的安装,电机齿轮就在这个位置),选择将无刷电机安装在这个位置的原因就是尽量的不破坏原机的重心结构。即便以后不愿意用无刷电
机,想改回原电机的话也是可以的。
关于配套电调板的调试和相关软件,坛内早有专贴介绍,我就不班门弄斧了,我也是按部就班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使用了带F330芯片制做的
电调板后配套使用了德国朋友的开源软件包,不再使用有刷转无刷的电路节省了约1克的重量;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我也是在坛内获得的;要特别
说明的是使用的3A小电调板必须在原板使用的六个场效应管上再叠焊另外的六个同型号的管,目的就是尽量减少管的压降损耗,毕竟我们只是
使用1S的电池呢,微小的损耗都是无益的。
上面提到不破坏原机的结构,也就是尽可能的使用原机的零件咯,大的主塑料齿是不换的,尾电机等等就使用原机配置;为了将新的电机装到
原电机的下方还要将原脚架的前部的安装插头剪掉,同时将脚架的上半部分的塑料面剪出个凹槽来要不然会顶着新装电机的转轴(这样处理完
后不要担心脚架会松脱,因为脚架上有电池槽上的电线,只要将此电线剪到合适的长度再焊回主板原来的位置上就可以了)。剩下的问题就是
电机减速比的问题了。原机是用80齿0.3模的大齿配主电机上的0.3模7齿的小铜齿,因愿电机的最高转速大约是45000转/分,所以在不考虑转换
后效率下降的原因,在桨上能得到的最高转速约是3900转/分;我使用的是AP03型的小无刷电机它的KV值是7000,在3.7V的电压下约有25900转/
分,在不考虑效率下降的情况下为了得到约4000转/分的大桨转速减速比约为6.5倍,也就是说小齿轮必须是0.3模12齿。为了验证这个数据,我
做了实验,分别用过8齿0.5模(这个配置不完全合适,因为原主大齿是0.3模的;在这种情况下电机齿轮每走一齿主齿走两齿,也就是只有5倍
的减速比,此时电机会因为扭力不足发热也不能维持正常飞行)、9齿0.3模、14齿0.3模等;现在使用的就是14齿0.3模的齿轮已经可以正常飞
行3分30秒以上了(它的减速比约为5.6倍),飞完后电机不热电池微热,与使用V911原厂机的飞行情况大致相同(为了验证这个情况,将在无刷
V911上使用过后的电池装回原厂机后实验飞行已经不能飞行超过1分钟的时间了;这个也反过来证明了改无刷电机后消耗电量与原厂机没有太大
的区别);关于锁尾,在微调过锁尾微调按钮后也是可以轻松锁尾的。改装后的V911同样可以急速上升和立即控停。要是使用0.3模12齿的齿轮
我相信还能飞的更好,可惜的是很难找到0.3模12齿的小铜齿轮;以后找到再换吧。
上面的小小经验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其实,为什么花费这么多的金钱与时间,换取这个貌似不值得的结果呢?!我还有另一层的考虑就是用比较少的花费来学习无刷电机和电调的
使用、维修和无刷电直的飞行经验;也就我现在从V911的锤子机直接上HCP100S双无刷六通机的道理了。
下面是改装过程中的图片

网友:
真能折腾 4通有刷无刷没区别 精神可嘉 技术不错

网友:
精神可嘉,意义不大

网友:
不会搞,楼主厉害基础扎实

网友:
娱乐一下911有刷足够了,改无刷得不偿失,有精力时间建议直接上mcpx,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字好多  好小头晕完去   32个赞

楼主:
因为用手机流量上网,就一并回复楼上各位关爱了。V911改无刷,在这个飞机上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但不能否认的是许多初入行的模友在没有懂行的朋友指点下,第一台飞机很可能就是购买了这种价格相对不高的小机机的,待玩上瘾后又想要更高级的飞机了;我改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无刷电机的驱动与无刷电直的起飞技术的。如果单为这个就又去购买无刷电直的话显得浪费了,也没有必要在家里堆太多不能相互兼容的遥控;在搞我这个项目后,我就直接上了六通的hcp100s配华科尔的七通遥控了。虽说六通与四通锤子机有不同,但我起码练习过无刷电直的操控了,少了一个障碍。

网友:
赞一个~值得学习

网友A:
支持! 楼主的德国程序能说的详细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 楼主的德国程序能说的详细点么。

给你个设置图吧。相关的软件可以放狗到网上查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个设置图吧。相关的软件可以放狗到网上查到的。

哦 BLheli 是德国人写的, 好象是可以通吃有刷信号转无刷

网友:
要的就是玩,什么有意义没意义的,我顶楼主

网友:
玩儿模型就在一个折腾从中找到乐趣,顶了

网友:
学习。不过改无刷意义不大吧。

网友:
学习,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B:
很不错哟!
另外提示一下下,lz的手机是硬伤,照片泛白不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哟!
另外提示一下下,lz的手机是硬伤,照片泛白不给力啊。

哈哈!A2105还想怎样呢?!只能说比没有照相功能的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