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4S电机可以尝试用6S电嘛?

楼主(2015-03-09):
新弄了一个X8,续航有点短4S 5200只有8分钟悬停。580KV的电机。总重2.5-2.7这样

只挂狗,问能不能试试看用6S电?商家电机没有写支持6S,但是能否一试?

因为动力比较富余,电机负担应该不会太大,如果上6S电是瞬间就烧了?还是会过热?要是不过热是不是就能适用哦??

网友:
就算能用,基本桨也要降2级行

网友A:
可以,不要推完油门没事

网友B:
都说多少次了,加S既不能增加效率也不能增加续航,为啥还有这么多人打算这么干?

4s的时候给电机供7v电,50%油门起飞了
6s的时候给电机供的还是7v电,只不过是7/(3.7x6)=30%油门起飞了,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多少次了,加S既不能增加效率也不能增加续航,为啥还有这么多人打算这么干?

4s的时候给电机供7v电 ...

30%油门不比50%省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要推完油门没事

反正是可以试一下看看电机是不是热的对吧?

网友C:
我手上的兔子一代,用的XXD2212  930KV,天行者20A,9047浆,3S---4S  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的兔子一代,用的XXD2212  930KV,天行者20A,9047浆,3S---4S  任性

载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