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 naza lite 500米抽风视频,吓得我赶紧下降高度

楼主(2015-03-09):
视频开始几秒后就抽风,从图传上看到电机突然停机,快要翻车的时候电机又启动了。。500多米的高度啊,把我吓傻了。赶紧下降高度,下降的速度也比较坏,这个时候图传上显示的升降速度也忽高忽低,明明我在收油下降,图传上显示在爬升。。云台未调试,大家请无视视频里的果冻。

机器配置,naza lite +gps +穷人OSD  +s500机架+群汐4006 980kv 1045浆,达普3s 5200。
lite刷成了V2,,没刷之前没有出现过抽风的现象,当然,之前我也飞的比较少。刷了之后这次是第二次抽风了。
我准备在刷回lite的固件测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现象

翻车的镜头截图

网友:
感觉确实抽风,,吓尿了

网友:
好惊险啊

楼主:
DJI就是好,抽风都不炸鸡。。

网友:
naza配 OSD 90%会抽风,楼主还是卸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用osd会抽?有什么依据么、??

1:GPS接在OSD,OSD接飞控上,可能接口增加松动概率
2:GPS接在OSD上,通过OSD再把数据给飞控,期间如果OSD抽风,保不准数据就乱了(OSD都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抽风很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鎵嬪伐闈炲父濂

这水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PS接在OSD,OSD接飞控上,可能接口增加松动概率
2:GPS接在OSD上,通过OSD再把数据给飞控,期间如果 ...

有道理,,

网友D:
OSD是独*立的,OSD跟飞控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OSD是独*立的,OSD跟飞控没啥关系

是啊,

网友E:
这GPS是通过OSD连接lite的,而穷人OSD和GPS的连接口非常松,基本一碰就开。。。。最好再接口外面缠两层胶布加厚,再插进去会紧点儿,或者干脆粘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GPS是通过OSD连接lite的,而穷人OSD和GPS的连接口非常松,基本一碰就开。。。。最好再接口外面缠两层胶布 ...

好的,我改进一下

网友F:
为什么有青蛙的声音?

网友:
回贴,争取早日能发贴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有青蛙的声音?

我也听到了,呱呱呱的

网友G:
楼主 你好  我也是S500机架  我是郎宇A2216 KV880 1147桨,miniX 飞控  3S500电池。 想问下你 的起飞重量和飞行时间,

之前打算 也想换个群汐4006 980kv 的电机。 楼主用的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你好  我也是S500机架  我是郎宇A2216 KV880 1147桨,miniX 飞控  3S500电池。 想问下你 的起飞重量和 ...

你好,装 达普3s 5200 电池的话,全重1900克左右,我那个狗云台比较重,空云台都有200多克。留空时间10-12分钟左右,不会超过12分钟,这个电机比较重,感觉没多大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装 达普3s 5200 电池的话,全重1900克左右,我那个狗云台比较重,空云台都有200多克。留空时间10-1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