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M41A3,试车视频!

楼主(2015-03-09):
试跑视频已上传

网友:
360度就是一个电滑环,要是做好了接头的,插上就行了,再用尼龙扎带固定在打弹波箱后面即可,很简单。还有齿圈可能要切出来几个齿,让它能360度旋转。
2.4g,直接换电路板就行了,把线重新插一遍就完事了。
am控让他送给你当补偿了,这卖家够有意思的,波箱都换了,电路板和360度电滑环不加上。

网友:
嘿嘿,凑个热闹,楼上正解!  坦克需要自己调试,适应地形,卖家才懒得给你调呢····慢慢调,慢慢玩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买家开始叫我发坦克回去,最终电话过来同意了发升级件过来。(估计是电话录音,怕我不还他AM控)

网友:
谁家买的?损损他

网友:
首先哪家买的,曝曝光,正好315到了

网友:
这东西还是在于沟通 看来楼主第一回在淘宝买东西,把配件邮寄过来也就算OK了 自己改问题也不大

网友:
自己改吧 AM控感觉手感还胜过2.4G控

网友:
建议发回去改好再说,限时,否则退货。
改坦克只要用心大问题都没,都可以改好,但是作为新手改问题肯定多多。
改件到手后自己改,容错率远低于卖家,也就是说改坏了责任就在自己,我觉得卖家可能就是为了把责任转嫁

楼主:
改好了,2.4G遥控和360度炮塔。

网友:
这个速度挺快 去草地 跑一跑试试会不会掉履带

网友A:
总感觉小小的。没有潘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小小的。没有潘兴好看

各人观点不同吧,我觉得斗牛犬比大头潘好看,而且儿子意见也一致,所以就选了斗牛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