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科尔rx1002接收上的BATT是什么意思,接什么的

楼主(2015-03-09):
同上

网友:
BATT是电池的意思,应该是电调没BEC的时候,用来外部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ttery

哦,是供电用的吧

网友:
我昨天实际操作过,我来答下,至少有一个功能是清除接收固定ID,已经固定ID,断电情况下,用附送的端子短接BETT接口,然后通电,红色灯缓慢闪烁,接收机固定ID清除成功。
其他功能未尝试~

网友:
电调无供电,也做供电使用,我上个图就清楚了